iar float 型对齐为什么只能在偶字地址

楼主(2014-08-23):
  struct tmp{
  int  a1;
  int  a2;
  float  f;
  };   这样运行没什么问题

   struct tmp{
  int  a1;
  int  a2;
  int a3;
  float  f;
  };

  这样定义后传到电脑顺序乱了!f占用了a3的2个字节

#pragma data_alienment=1 也无用

网友:
int和float都是4字节的?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原来是上位机软件只能识别偶字地址,和iar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