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思卡尔永磁电机无感控制视频,初始位置检测

楼主(2014-08-23):
很久以前(2012年)就看到了这个视频了,不得不说,控制效果很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5OTIwODMy.html
这张是截图的初始位置检测的图片,可能是高频注入法,高频注入的难点是检测NS极,但是视频里把电机旋转的声音给抹掉了,听不出用的是什么方法
如果实际性能稳定的话,那已经很好了

望了解的能交流一下
FSL的电机控制库我了解的不是很详细,用过的牛人们是否知道里面有没有闭环起动的部分?
这是另一个,洗碗机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wODQ2NDQ0.html

网友:
sensorless设计  值得参考下

网友A:
我想问下,这些视频是在哪找着的?官网上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这些视频是在哪找着的?官网上有么?

youku上的,以前我经常翻视频,仔细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这些视频是在哪找着的?官网上有么?

飞思卡尔的许多视频都上传到了youku里的飞思卡尔账号上面,应该是官方的吧?

网友B:
是Bldc还是ACpmsm????ac的话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Bldc还是ACpmsm????ac的话很厉害了

正弦波,BLAC,静止起动做的是比较好的

网友C:
这个不叫低速吧?那么多极的电机。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低速吧?那么多极的电机。

算是10%以内,不算很低,但就一般的无感控制算是低速的范围了。级数少的话,转到这种程度,有霍尔的话都很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是10%以内,不算很低,但就一般的无感控制算是低速的范围了。级数少的话,转到这种程度,有霍尔的话都 ...

无感是不是没有霍尔,也没有电机编码器的才叫无感的啊?有AB编码器的算无感吗?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感是不是没有霍尔,也没有电机编码器的才叫无感的啊?有AB编码器的算无感吗?

无感是无转子位置传感器的简称,霍尔或AB(Z)编码器都是转子位置传感器
无感就是采用电机三相的电压、电流信号,将转子位置计算出来

网友D:
最爱电机转动的声音,可惜抹掉了。

网友E:
不懂电机控制,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爱电机转动的声音,可惜抹掉了。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不把电机的声音放出来,实际控制效果怎样谁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电机控制,不明觉厉

就是磁场带着转圈圈。。FSL这方面做的挺好的,就是东西太贵了,小批量,做工业产品,尤其是在国内,很少选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磁场带着转圈圈。。FSL这方面做的挺好的,就是东西太贵了,小批量,做工业产品,尤其是在国内,很少 ...

磁场带着转圈圈, 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场带着转圈圈, 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不一定是转圈圈呢,直线电机还是带着来回(wang fu)运动呢

网友:
飞思卡尔的电机控制很屌的

网友:
国内周立功好像这方面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转圈圈呢,直线电机还是带着来回(wang fu)运动呢

这个真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种应用的电机,谢谢科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转圈圈呢,直线电机还是带着来回(wang fu)运动呢

百度了下,其实原理都一样,只是外在表现变了而已,磁悬浮列车就是典型的线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了下,其实原理都一样,只是外在表现变了而已,磁悬浮列车就是典型的线性电机 ...

还有做活塞运动的动磁式直线压缩机,GIF图片找不到了。。想想就很邪恶

网友G:
无传感器的看着很不错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传感器的看着很不错耶

是呢,Freescale做的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呢,Freescale做的挺好的

这个视频好像是去年飞思卡尔研讨会上公开的,几个当时还在与非网首页看过,当时没有细看以为是bldc,我不搞bldc就没有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好像是去年飞思卡尔研讨会上公开的,几个当时还在与非网首页看过,当时没有细看以为是bldc,我不 ...

这个视频挺好的,但只有视频,没有电机运动时候的声音,听不出来怎么样

网友:
最近做这一块的蛮多的。

网友:
这个有点牛,无感电机在空调压缩机中用的挺多的。

网友(2019-01-08):
楼主,视频看不了了,请问还有其他链接吗?

网友(2019-07-20):
可以在youku上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