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怎么立即应答数据的?

楼主(2014-08-23):
突然发现自己想不明白了,对SPI还是没弄懂,请教各位:

问题原因:我现在想做一个SPI的应答机制,主机发送完一包数据之后要等从机应答一个字节表示收到才行,要不然主机重发;
现在问题是:我从机要怎么做,才能做到立即应答;

我现在想了两个办法,感觉都不太好:

方法1、互为主从,1号机(STM32)  2号机(MSP4305438)
    首先1号机作为主机发送一包数据,停clk,工作模式转为从机;然后2号机判断收完,工作转为从机,发送应答数据;

   这里面有2个问题:  2号机接收数据必须启用中断模式,然后还要在中断中切换SPI的工作模式会不会有问题?
                               MSP4305438的中断优先级可不可以设置,我在这里面要用到SPI、AD、定时器,万一中断被打断。。

方法2、1号机(STM32)永远作为主机   2号机(MSP4305438)永远作为从机
    1号机发送一包数据,等一段时间(必须是while占用时间,期间2号机处理完数据,并且把应答字节放在SPI发送缓存里),1号机在发送一个字节的CLK,收到应答字节;

    这个方案的问题,1号机的循环等待时间会占用;

网友A:
方法2,1号机发送完毕后,不停地while发送一个字节CLK,2号机返回应答字节。判断返回的字节是正确应答字节则跳出循环,不正确则继续while,要有超时退出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2,1号机发送完毕后,不停地while发送一个字节CLK,2号机返回应答字节。判断返回的字节是正确应答字节 ...

那这样会有两个问题啊:
        1、假设我2号机还没处理完,发送缓冲器里面是空的,那么1号机发送一个字节的CLK,他同时还会收到一个0xff的数据,会不会是认为应答不对?
        2、我1号机还有其他的请求2号机的数据命令可不可以也用这个方式?

楼主:
一般只用于两个SPI通信的情况下,CS信号用的多吗?还是都一般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会有两个问题啊:
        1、假设我2号机还没处理完,发送缓冲器里面是空的,那么1号机发送一个字节的CLK ...

你把应答码定义为其它的如0xAA等,直到应答0xAA才正确,其它一律作为未应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应答码定义为其它的如0xAA等,直到应答0xAA才正确,其它一律作为未应答处理。 ...

可是我看SD的驱动时好像是没有等待,直接收应答的就是

网友B:
从机可以加上校验,数据没错立即应答,然后再处理数据,有错再另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可以加上校验,数据没错立即应答,然后再处理数据,有错再另外处理

检验我肯定会加,我想知道怎么实现立即应答方便

网友C:
再加一个io口,1号机设输入,2号机设输出。2号机每收到一个字节拉低一下io口。

楼主:
这样不好吧,拉低之后怎么释放呢,还是拉低一会儿就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一个io口,1号机设输入,2号机设输出。2号机每收到一个字节拉低一下io口。 ...

这样不好吧,拉低之后怎么释放呢,还是拉低一会儿就释放?

网友:
就用拉低io的方式,索尼ps2手柄就是这样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D:
不过,检测io拉低是用中断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检测io拉低是用中断检测的

就算我主机检测到了,我从机该什么时候释放,请教教我

网友E:
不知这样行不
1、主机准备发送命令(如0XAA),从机处于空闲状态时始终准备好应答字节(如0X55)。
2、主机发送命令(0XAA),同时从机返回(0X55)
3、主机收到从机返回的(0X55)后确定从机正确收到指令(0XAA),然后转入监控状态,等待从机执行命令。
4、从机对主机发来的命令(0XAA)执行完毕后,转入主模式发送命令执行状态。
5、主机监控到从机发来的命令执行状态后,完成通讯。
主机处于监控状态时可同时处理其它事务。

编辑原因:改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样行不 1、主机准备发送命令(如0XAA),从机处于空闲状态时始终准备好应答字节(如0X55)。 2、主机发 ...

那你这样是做互为主从了???我担心在spi中断中修改spi的模式会不会不好?发送完还要继续切回从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我主机检测到了,我从机该什么时候释放,请教教我

从机只需要发送一个几微秒的一个低脉冲,大约3-4us,看主机的反应定一个合适的时间

网友:
看看i2c是怎么应答的,也许有帮助

网友F:
SPI是主从机制,双向通信是主机发起。时钟是主机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是主从机制,双向通信是主机发起。时钟是主机提供。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
SPI 通讯,是不需要应答的。一般直接传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G:
一般就是从机一个IO接到主机的某个中断引脚上,从机要发数据给主机就控制这个引脚给主机一个中断,主机再发时钟来读取从机数据,当然要配合协议来。
也可以配置为互为主从的模式,如果你的MCU支持的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这样1就pass了。
主机直接读写从机数据,额外加中断或周期性读都可以。
从机就开buffer,数据刷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1就pass了。 主机直接读写从机数据,额外加中断或周期性读都可以。 从机就开buffer,数据刷新就行了。 ...

我目前也考虑这样,互为主从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就是从机一个IO接到主机的某个中断引脚上,从机要发数据给主机就控制这个引脚给主机一个中断,主机再发 ...

用中断应答我觉得会使得程序更复杂

网友:
脑子有毛病才这样的一号鸡二号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