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机慢

楼主(2014-08-23):
近一个月来电脑关机突然变得很慢,点关机后会在"正在关机..."界面停留2~3分钟左右,无法忍受。在网上搜索的方法基本没作用。
电脑是Win7的系统,请教坛里的高手,除了系统还原和重装外,这种关机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笔记本谁还关机啊,盖子一合休眠去吧,我反正从不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住关机键5秒不松手,史上最快关机

以一般的标准来说是四秒,您多说了一秒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一般的标准来说是四秒,您多说了一秒啊!呵呵~

试试锤子,榔头什么的。比较出真知嘛

楼主:
大虾们太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锤子,榔头什么的。比较出真知嘛

哈!~ 您这个牛啊,佩服了,呵呵~

网友D:
把用户账户控制关掉,试一下

网友E:
楼上的都太慢了.不要装电池,用完直接拔掉电源就行,我基本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用户账户控制关掉,试一下

没有设置密码,是默认的开机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密码,是默认的开机关机。

windows开了用户账户控制后,硬盘的读写权限有所变化,开了用户账户控制之后,普通程序写硬盘速度变慢

网友:
直接拔电池/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昨天调东西,短路了,嘭的一声,笔记本立马黑了,这才是史上最快关机,0.5s都不到

后续:开机开不了了。把 ...

你这是ThinkPad哪个型号的?这么吊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开了用户账户控制后,硬盘的读写权限有所变化,开了用户账户控制之后,普通程序写硬盘速度变慢 ...

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最近有木有什么改动,或者电脑碰到了哪里之类的?

网友:
是的,按我的尝试结果就是,关掉UAC之后,磁盘占用率会下降一些。但系统安全性应该会降低吧

网友:
什么空闲时间磁盘整理辣,索引文件编纂啦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
楼上几位太逗了,楼主要哭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装多了吧,我见过开机慢,关机慢的,就是软件装太多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经常都是盖子一合上休眠啊,很少关机

网友:
肯定有后台进程的。

网友:
换个账号登录  就好了

网友:
加钱,换ss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都太慢了.不要装电池,用完直接拔掉电源就行,我基本都是这样干的.

电容电感....这种方法让想起以前的电脑 突然掉电 难受...

网友H:
禁止页面文件会快很多,不过内存得足够大,最起码4G+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开了用户账户控制后,硬盘的读写权限有所变化,开了用户账户控制之后,普通程序写硬盘速度变慢 ...

第一次听说,能给出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禁止页面文件会快很多,不过内存得足够大,最起码4G+

不想系统还原。每次关机等很长时间......

网友:
直接取电池的大侠,你不怕硬盘数据掉了吗

网友:
搞个SSD作为系统盘,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

网友:
有时候也会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程序后台没关完全就关机的原因。

网友(2014-12-03):
无关的后台程序关掉吧

网友:
应该是一些流氓后台服务造成的,建议查看服务项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lenovo E540,重装系统几天后就又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都是杀毒软件引起的,检查一下系统的服务和驻留程序。

网友:
基本不关机的走过

网友:
还是MAC厉害关机从来不超过5秒,基本上选择关机并选择立刻,5秒内关机走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ThinkPad哪个型号的?这么吊

最NB的状态是听见响声,电脑没有重启还正常工作中!

网友I:
看来只能重装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直接上ssd,肯定快的要死

网友:
关机慢一般都是运行的程序多,关机之前先把所有运行程序关闭,在关机!

网友:
没有提示?1如果是有后台程序引起的关机慢win7会提示你是否需要强制结束。2也有可能是你的外设引起,拔光所有外部USB等插头后再关机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是解决疑难杂症最省时省力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调东西,短路了,嘭的一声,笔记本立马黑了,这才是史上最快关机,0.5s都不到

后续:开机开不了了。把 ...

是自己保护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只能重装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没备份过系统?恢复一下,比全新装系统,驱动,软件好些吧

网友:
win8 升级到   秒杀

网友:
检查是否有360、百度、腾讯系的软件,如果有,删除之,肯定会变快很多,特别是什么XX管家一类的,一定要删之而后快。

网友:
少装一些东西。。。

网友:
换win8系统,不行就换机器

网友(2015-01-02):
关机走人 管他什么时候关完

网友(2015-02-05):
我的经验是虚拟内存设置的比较大会造成关机变慢的,看看调整后会不会正常
ps:我电脑基本上不关机都是直接休眠的

网友:
看一个日志文件呀,找一下原因

网友:
把windos更新关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