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虾,示波器有源探头是不是也需要设置?

楼主(2014-08-23):
如图所示,两个完全一样的波形,结果有源探头和无源探头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其中,红色的为无源探头,结果是接近真实图像的,而绿色为有源探头,差距很大啊。
所以,请问下,有源探头是不是也需要进行设置才行?
示波器是TDS5104,探头是P6245.
另外,该示波器如果使用无源探头的话,如何设置探头是1X还是10X?谢谢!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你的示波器没识别出来这个探头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你的示波器没识别出来这个探头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 ...

测示波器标准的信号是没问题。
我图上所示的信号是100k,低电平持续时间200ns。结果就不行了

网友:
1X 10X根据需要带宽不同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探头带宽不是太高啊

现在我也在怀疑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