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个引脚的单片机都有哪些

楼主(2014-08-23):
请大家帮我推荐下
只要是8个PDIP引脚的单片机就可以
其他条件不拘

网友:
Tiny13。Tiny13

网友:
搭楼同求16个脚的,用在智能插座上面

楼主:
还有别的吗?

网友:
51.pic.avr都有

网友:
各家官網都有MCU Selector

自己去找一下吧

网友:
PIC的有8脚的,我用过

网友:
8脚单片机
SH69P46                            6脚vcc 3脚GND
STC15F100系列                      2脚vcc 4脚GND
tiny13                             8脚vcc 4脚GND
PIC12F508/509/16F505               1脚vcc 8脚GND
PIC12F629/675  无ad/有ad           1脚vcc 8脚GND
PIC10F200        有6脚封装         5脚vcc 2脚GND
                   8脚封装         2脚vcc 7脚GND

HT48R002                           1脚vcc 8脚GND
HT68F005/HT68F006  10脚            6脚vcc 5脚GND

网友:
430也有8脚的。

网友:
有好多呀,适合自己的就好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