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用户账户控制对磁盘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4-08-23):
开了用户账户控制后,普通权限的程序写硬盘时的申请空间过程,是系统用0填充出一段空间来,交由普通权限的程序使用。
而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程序或者是用户账户控制关闭的时候,程序写硬盘的时候,是直接申请一段空间出来,不需要用0填充。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用utorrent下载电影的时候,有一段写硬盘的过程,一度硬盘占用100%,硬盘负荷很大。
可以发现system进程和utorrent进程在用户账户控制开关后,二者的磁盘占用速率有所变化。

这样的话,用SSD的时候,是否会造成SSD的过多擦写呢?

我是意外发现这个现象的,从老外那里找到了回答,有这方面的大牛来讲解一下吗?

网友A:
按照理论上是应该填写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理论上是应该填写0的

这样下载bt的时候,硬盘狂转,因为bt预申请空间,有时候我下载几十个G的电影,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用户账户控制的权限决定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下载bt的时候,硬盘狂转,因为bt预申请空间,有时候我下载几十个G的电影,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用户 ...

这个倒真没注意,NTFS上如果磁盘空间连续时,有些程序不需要清零,但是如果不连续,则需要大量读写MFT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真没注意,NTFS上如果磁盘空间连续时,有些程序不需要清零,但是如果不连续,则需要大量读写MFT表 ...

不开用户账户控制或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开用户账户,以普通权限运行的时候,是写0申请空间

网友C:
和UAC是否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下载文件,如1g的文件,会先生成1g的空白文件,然后边下载边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UAC是否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下载文件,如1g的文件,会先生成1g的空白文件,然后边下载边填充。 ...

你说的空白文件?的确是空白?打开看过二进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下载bt的时候,硬盘狂转,因为bt预申请空间,有时候我下载几十个G的电影,简直不敢想象。。这是用户 ...

如果不清零 你就可以读取磁盘的数据了  保证数据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清零 你就可以读取磁盘的数据了  保证数据安全

的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