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ltera的fpga 比如ep4ce10的管脚 能否直接接地?

楼主(2014-08-23):
请问 altera的fpga  如果设计 接一个 按键,一般如图所示

电阻 R11是 必须的 吗  ?

网友:
正常情况下  不仅要加  最好还要加电容

要是你的逻辑写错了 把该管脚设置为大电流输出 一按就完蛋

网友:
管脚开漏输出或输入就可以,要看上电后默认的引脚状态是什么

网友:
上电配置期间IO状态为高阻,有接线的引脚一定要设置IO方向,因为默认是综合输出到地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都不需要加的。逻辑内部选择上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