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调试sdram求助

楼主(2014-08-23):
用官方的测试程序8,32位数据都ok,就是16位数据出错,例如写入0x11223344,读出来的是0x11023344,总会错一位,还有那个可编程延时的调了好久,没有什么效果,折腾了半个月了,实在是太让人作急,求大神帮忙分析下问题看

网友A:
0x11223344 ,0x11023344 区别是在21位,一个是0,一个是1,检查这个引脚连接的地方是不是焊接不良?拉到地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11223344 ,0x11023344 区别是在21位,一个是0,一个是1,检查这个引脚连接的地方是不是焊接不良?拉到地 ...

焊接上没有问题,我用的是单片16位的sdram

网友B:
希望楼主能早日搞定。下次用asm9260t把,这个芯片内置sdram了,楼主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早日搞定。下次用asm9260t把,这个芯片内置sdram了,楼主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

是相当的痛快,没办法,现在定的就是这个方案了,改是不行了,欲哭无泪啊

网友(2014-10-11):
lz搞好了吗?我也在搞SDRAM了.希望很快能成功

网友:
我搞了三天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