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人用过HMC5883L吗

楼主(2014-08-23):
我调试的时候主机用的是mega32的板子,和HMC5883L通信方式为I2C,但是HMC5883L的供电为2.16-3.6V,avr的是5v,那么这样会不会把5883烧坏呢?

网友:
开漏输出就可以了,上拉到2.16-3.6V是否有效,要看一下avr的输入高电平最低阈值是多少。。也可以上拉到5v,但上拉电阻设置的要大一些,看HMC5883L的引脚漏电流说明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外部上拉,接到5883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