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机实现2年长的自定时功能

楼主(2014-08-23):
大侠们,我想用单片机实现自定时功能,定时时间为两年或者三年,时间是可以调整的。而且要求高精度,我用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可以实现吗?如果用PCF8563实时时钟模块或DS1302实时时钟模块,该如何实现呢?主要是定时时间长,而且精度要求比较高,还能人工调整定时时间。请大侠们给点指导性的建议吧,叩谢!!!

网友A:
不就是个定时不给钱,就失效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定时不给钱,就失效的程序嘛

原来还有这用途

网友:
以后就用这招。。

网友:
可怜的电工

网友B:
stm32F0 系列内置rtc 应该行的

网友:
ds3231,一年1分钟误差

网友C:
用通用RTC会不会很容易就被破解了。人家把你这RTC的时间设置一下就完蛋。

网友D:
RTC是非常容易被重置的,可以在内部flash或者eeprom定时做个记录,呵呵

网友:
时钟电池 能用那么长时间?

DS12C887 自带锂电,能断电保存数据10年之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RTC会不会很容易就被破解了。人家把你这RTC的时间设置一下就完蛋。

设置还要懂程序呢。

其实,减掉rtc的晶振,就可以停止走时了。。

网友E:
随便一个定时器+EEPROM。多设置几个变量,几年定时没问题吧。

网友F:
平时单片机用RAM累计计数秒、分、小时、天都可以。
增加掉电检测,掉点时利用残余电量保存RAM数据到E2ROM.

网友:
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断电考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定时不给钱,就失效的程序嘛

貌似不是这样的~

楼主:
考虑啊,即使断电,这个时间也要保持正常呢,

楼主:
一般时钟芯片的精度应该就可以了,我想确定一下这个方案可行不?该如何写程序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时单片机用RAM累计计数秒、分、小时、天都可以。
增加掉电检测,掉点时利用残余电量保存RAM数据到E2ROM. ...

这也是个好方案,这是精度貌似不如时钟芯片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一个定时器+EEPROM。多设置几个变量,几年定时没问题吧。

精度问题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C是非常容易被重置的,可以在内部flash或者eeprom定时做个记录,呵呵

高手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0 系列内置rtc 应该行的

要求用PIC18的片子,这个系列的貌似没有有RTC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啊,即使断电,这个时间也要保持正常呢,

断电还得走时就直接用外部带电池的时钟芯片了,
我做了个产品,倒计时能有7年的,就是这方案,随时都可以升级定时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好方案,这是精度貌似不如时钟芯片高吧?

你需要多少精度?

网友:
那只能外置rtc了。
ds1302,pcf8563
等等
da3231。

网友:
接下来你要考虑的就是  是用外置芯片(内部自带晶振和电池的)还是外置芯片+外接晶振电池的IC。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若不考虑成本。用GPS,取其时间,精准时刻,又不需要电池。百年到老,除非米国掐断你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