剁手了,买了台宏碁的笔记本,求轻吐,顺便求推荐SSD

楼主(2014-08-23):
        今天刚刚付款4400软妹币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宏碁V5-573 1080P屏幕15.6寸
在家坐等电脑到货。

顺便想买个SSD,要mSATA口的,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的,不用替换掉原来的硬盘。

外观是酱紫的

楼主:
求推荐mSATA口的固态硬盘120G

网友:
最近在京东上买了两块金士顿(Kingston)HyperX 120G SATA3 固态硬盘,用于台式机,不知是否支持mSATA口,感觉还行。

网友:
intel 的在路上了哈哈哈,

网友A:
楼主,1080p看的眼睛疼,我现在都是调整到1440*900。
虽然win7有字体放大的功能,不过总感觉不太舒服。

楼主:
几个看着不错的型号

1)英特尔  ,稳定著称,还有几年坏了包换的售后,有525和520两个型号,性能差不多,525价格500RMB左右,520价格400RMB
性能测评如下

2)三星 卖的最火的,有两个型号 840和淘宝说的841(实际型号是128HAFV),性能相差很多,840价格600元,841价格400元,貌似841是TLC颗粒的所以便宜
跑分如下

3)日货浦科特,价格590元左右,性能和三星的840差不多
跑分如下

楼主:
据说英特尔的随机读写测速有假,数据被压缩了,所以看起来数值高,其实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080p看的眼睛疼,我现在都是调整到1440*900。
虽然win7有字体放大的功能,不过总感觉不太舒服。 ...

谁说要看字啦,用来看电影比较爽啊
我也想到字太小,所以买了15.6寸的大屏,不过比较笨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说要看字啦,用来看电影比较爽啊
我也想到字太小,所以买了15.6寸的大屏,不过比较笨重 ...

我台式 24" 16:10 的 1920x1200 分辨率还得设置偏大字号看着才舒服
15.6" 1920x1080 字看着应该还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台式 24" 16:10 的 1920x1200 分辨率还得设置偏大字号看着才舒服
15.6" 1920x1080 字看着应该还是很小 ...

看字的的时候调过去嘛,看电影调回来,嘿嘿

网友:
我的Thinkpad S1Yoga 也是1080屏,看习惯了就好。

网友C:
推荐金泰克,我现在正在用,南京珠江路上店里拿的,370左右吧,win7旗舰版开机22秒,用了一阵了,没感觉有啥不妥,算是价廉物美吧(我是直接把笔记本里面的硬盘拆了换成固态盘的,原本想把光驱换成固态盘,无奈接口不一样,最后一看硬盘是SATA接口的,就把160G的老硬盘拆了丢一边,换上了120G的金泰克固态硬盘)!

网友:
最近在XX猫上买了块 Toshiba/东芝 Q系列(128G) SSD 固态硬盘399,mSATA口的固态硬盘价太高了

网友:
你把光驱卸下来,再买个光驱位的转接盒,就可以装两个标准的SATA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金泰克,我现在正在用,南京珠江路上店里拿的,370左右吧,win7旗舰版开机22秒,用了一阵了,没感觉有 ...

你需要这个:
http://www.amazon.com/SANOXY%C2% ... optical+drive+caddy

网友:
我用的是intel的ssd 530,不过是sata3的接口,把原先的hdd装在光驱位,把ssd装在机器的hdd位,系统装在ssd上,开关机速度快很多,开软件速度也有点提升,电脑不会像以前一样会打开一个软件就卡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装了系统的原因还是其他的(没用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mSATA口的固态硬盘120G

舜盘256gb 售价569
我买的128的3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