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早上收到了FRDM-KE02Z开始学习

楼主(2014-08-24):
感谢论坛的活动,有机会得到这块开发板,做工非常好。
目标,今天学会一种编程软件,控制一个LED。下面上几张图

不知道MDK是否支持不过IAR应该有,所以先用IAR试下。

网友:
恭喜楼主,沙发,等更新私人教程

网友:
速度这么快的。板子真漂亮。

网友:
好多都收到了呢,给力的顺丰,还包邮,坐等lz评测

楼主:
感觉对不起网友啊,不贴图不真实,贴图我发帖技术不好搞的图太大浪费网友的网速我会加紧学习的。

网友A:
恭喜楼主,回头我也向莫大申请兑换一个,等楼主的私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回头我也向莫大申请兑换一个,等楼主的私人教程!!

谢谢,已经开始第一步安装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开始第一步安装驱动了。

你准备用哪个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用哪个开发环境??

IAR FOR ARM 虽然之前一直用MDK但感觉IAR的支持好点,也是试试,驱动安装好后会把用到的东西都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你的学习过程写出来,资料尽量上传到这里,我保证给你一个精华贴。(获得450飞币奖励)。 ...

向站长保证,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干一件事了。

网友:
恭喜楼主,坐等分享使用心得哦     。。。。

网友:
恭喜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 FOR ARM 虽然之前一直用MDK但感觉IAR的支持好点,也是试试,驱动安装好后会把用到的东西都传上来。 ...

好吧,我在用CW10.4,不过很期待楼主的私家资料

网友:
恭喜楼主,在继续努力中

楼主:
用IAR第一步是 在安装目录下ARM文件夹下的drivers文件夹找到pemicro安装PEDrivers_install.exe
我用的是IAR for arm 6.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丰包邮是我们网站先垫支的。 不过飞思卡尔会给我们网站报销,哈哈。。。 ...

很给力呢,包邮顺丰,可见莫大和飞思卡尔都很尽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IAR FOR ARM 虽然之前一直用MDK但感觉IAR的支持好点,也是试试,驱动安装好后会把用到的东西都传上来。 ...

楼主要安装驱动是针对开发板上的OPEN SDA么?这样就可以仿真了?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IAR,我看到飞思卡尔那个连接上有KEIL的,我是不是应该去安装KEIL for ARM?

网友:
这个好像主流的编译环境都支持哈,大不了下载补丁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站长保证,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干一件事了。

哈哈,,,期待哈

楼主:
安装成功后会显示一个127.5M的U盘(暂时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大后续研究)和一个串口之后打开官方的例程我先测试的串口。
打开build文件夹下IAR下的Uart_demo工程编译,这里我有两个警告无错误。之后比较特别,找到Uart_demo下的FLASH_32KB_PFLASH
在Exe文件夹找到Uart_demo_frdm.srec后缀为srec复制到那个u盘里,之后按SW1复位就写到flash里了,在这之前先开个串口调试
波特率设置为9600,8bit,无校验位,之后复位会看到。
--System Log BEGINS--

SRS=0x2070040

Familly ID = 0x0, Sub-family ID = 0x2, Revision ID = 0x0, Pin ID = 0x7
Pin Reset

--System Log ENDS--

Running the Uart_demo project.

hello world
类似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安装驱动是针对开发板上的OPEN SDA么?这样就可以仿真了?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IAR,我看到飞思卡尔那 ...

应该都行,我之前只有51和32用的keil,430、avr、stm8都用的IAR所以先用IAR了。

网友:
总会有收获么,一会儿不见成精华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都行,我之前只有51和32用的keil,430、avr、stm8都用的IAR所以先用IAR了。 ...

那我应该去下载安装Keil for ARM了吧?

楼主:
网上查到OpenSDA有两种模式一种SWD这个大家应该熟悉,还有就是MSD,MSD就是之前用的方法感觉和论坛出的用新唐片子做的LGT调试器的更新方式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应该去下载安装Keil for ARM了吧?

keil被arm收购了,现在应该叫MDK了吧我用的是4.7版本现在已经5.几了建议查一下那个版本能支持这个芯片然后下载。
我之前用430G2是就因为不仔细下载了老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il被arm收购了,现在应该叫MDK了吧我用的是4.7版本现在已经5.几了建议查一下那个版本能支持这个芯片然 ...

在网上搜索了下,是需要安装KEIL MDK,而我现在只安装了KEIL C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搜索了下,是需要安装KEIL MDK,而我现在只安装了KEIL C51。

开发ARM的话一定要MDK的界面是一样的,主要是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ARM的话一定要MDK的界面是一样的,主要是版本。

那我下载安装KEIL MDK会不会覆盖原来的C51呢?

网友:
看来我也先申请的KE02Z板子跟着楼主学习了

网友D:
飞币还不够换心仪的板子,先看楼主玩

楼主:
改成SWD的方法,iar上的设置(不会发图节省网速发附加)
之后要将OpenSDA设置为SWD需要配置文件 OpenSDA_Applications.rar里面有两个文件
DEBUG-APP_Pemicro_v106.SDA 为SWD模式配置文件
MSD-FRDM-KE02Z_Pemicro_v111.SDA 为MSD模式配置文件。
断开开发板与电脑的连接,按住复位SW1不松,再连上usb会自动装驱动这是复位不能松直到装完
会显示一个u盘再将 DEBUG-APP_Pemicro_v106.SDA复制进去完成后才能松开SW1,拔下usb
OpenSDA就成为SWD模式了,再插上usb会自动装swd用的驱动就可以调试了。
一共要装三次驱动(SWD一次、MSD一次、二者转换即按住复位连接一次)
想要在SWD与MSD之间互换只需要按住复位不送连接usb提示u盘后将对应的配置文件拖入松开复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下载安装KEIL MDK会不会覆盖原来的C51呢?

我用的时候是转一个keil3开发51,再装一个MDK开发STM32两个不影响,但keil4也支持51装MDK就覆盖了,至于keil5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时候是转一个keil3开发51,再装一个MDK开发STM32两个不影响,但keil4也支持51装MDK就覆盖了,至于k ...

不要装在用一个文件夹下就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时候是转一个keil3开发51,再装一个MDK开发STM32两个不影响,但keil4也支持51装MDK就覆盖了,至于k ...

那学会STM32的话,再去开发飞思卡尔的是不是是类似的呢?因为内核都是一样的。
那开发会有哪些地方有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学会STM32的话,再去开发飞思卡尔的是不是是类似的呢?因为内核都是一样的。
那开发会有哪些地方有不同 ...

都是ARM的核与CPU有关的寄存器是一样的还应该有一个24位的定时器也是一样的,外设是各公司自己加的不一样,用C语言的话都差不多。
用stm32不同型号启动文件不同要初始化堆栈什么的,飞思卡尔还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ARM的核与CPU有关的寄存器是一样的还应该有一个24位的定时器也是一样的,外设是各公司自己加的不一样 ...

恩!
从来没有学过ARM,正在看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币还不够换心仪的板子,先看楼主玩

”不知道“你要攒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AR第一步是 在安装目录下ARM文件夹下的drivers文件夹找到pemicro安装PEDrivers_install.exe
我用的是IAR ...

楼主够速度,支持,努力赚飞币

网友:
期待楼主再接再厉,呼吁收到板子的也速来学习,围观,讨论。

网友:
东西还真不错诶,坐等我的回来,哈哈

楼主:
板子上的另外两个芯片看了下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一个单片机(OpenSDA)用的
对原理图应该是mk20dx128vfm5基本信息如下:
MK20DX128VFM5; 封装:32-VFQFN; 系列:is K20;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4; 核心尺寸:32-位; 速度:50MHz; 连接性:I²C,SPI,UART/USART; 久设:DMA,I²S,LVD,POR,PWM,WDT; I/O数:20; 程序存储容量:128KB(128K x 8); 程序存储类型:闪存; EEPROM容量:2K x 8; RAM容量:16K x 8; 电压-电源(/Vdd):1.71 V ~ 3.6 V; 数据转换器:A/D 6x16b; 振荡器类型:内部; 工作温度:-40°C ~ 105°C
感觉OpenSDA的功能很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要攒多少啊?

想攒塔式,不过看来希望渺茫,准备换个6000飞币的,嘿嘿。莫大一直不贴4、5等奖品的图和参数,不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攒塔式,不过看来希望渺茫,准备换个6000飞币的,嘿嘿。莫大一直不贴4、5等奖品的图和参数,不好决定。 ...

        塔式攒够时间太长,希望渺茫,打击积极性。
        索性自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另外两个芯片看了下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一个单片机(OpenSDA)用的
对原理图应该是mk20dx128vfm5 ...

高清无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你的学习过程写出来,资料尽量上传到这里,我保证给你一个精华贴。(获得450飞币奖励)。 ...

莫大,是否自己做的,然后上传资料的,都可以加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另外两个芯片看了下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一个单片机(OpenSDA)用的
对原理图应该是mk20dx128vfm5 ...

这是用手机对着放大镜照出来的效果?在公司要看一个板子上的芯片类型都要拿放大镜看,要不小了一点都看不见。难道是我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手机对着放大镜照出来的效果?在公司要看一个板子上的芯片类型都要拿放大镜看,要不小了一点都看不 ...

对用修表的放大镜拍的,丝印字太小肉眼分辨确实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另外两个芯片看了下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一个单片机(OpenSDA)用的
对原理图应该是mk20dx128vfm5 ...

对应SDA的那个确实是一个单片机,你可以去参考下KE02开发板的原理图。
这个SDA是不是充当仿真器的角色?

网友F:
申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202-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269-1-1.html

网友:
楼主的好快啊  我的还没接到电话  奇怪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我下载安装KEIL MDK会不会覆盖原来的C51呢?

KEIL(IDE), C51, ARM 三个模块是并行的

Keil for 51 后安装MDK 会覆盖掉IDE,然后添加一个ARM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申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202-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2 ...

卧槽,你的帖子真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KEIL(IDE), C51, ARM 三个模块是并行的

Keil for 51 后安装MDK 会覆盖掉IDE,然后添加一个ARM模块 ...

恩,在坛友的指导下我安装了4.72a,原来的都保留下来了,还添加了一个ARM.

网友: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到时学习还要站在你们这些巨人肩膀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卧槽,你的帖子真的很厉害!

呵呵,都是那段时间学习MQX的时候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都是那段时间学习MQX的时候弄的!

羡慕楼主的技术!
你马上就要12000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的技术!
你马上就要12000啦!

离目标还有三分之二呢,呵呵,慢慢来!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离目标还有三分之二呢,呵呵,慢慢来!

这速度真快啊,都快5000了

网友:
果然够神速,这么快就收到了也

网友:
楼主 ,好好用吧,KE02做项目很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速度真快啊,都快5000了

有个帖子加精了,所以快了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帖子加精了,所以快了点,呵呵!

可喜可贺啊,造福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丰包邮是我们网站先垫支的。 不过飞思卡尔会给我们网站报销,哈哈。。。 ...

这么好  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楼主:
再发一个自己建的工程,套用例程的,能跑起来。

楼主:
做个最小系统,用自制的ST-LinkV2继续折腾。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第一天就跑起来了

楼主:
还不完全,工程建立的磕磕绊绊的,还没太搞清楚飞思卡尔的整个启动过程。

楼主:
谢谢肯定,不过卡在建工程了。

网友:
都好多飞币啊

网友:
努力赚取中。。。

网友:
楼主努力写例程,我们先努力赚飞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酷贴,建工程的方法的。

谢谢站长提醒,我一会儿直接去酷贴去搜索。

网友:
一个精华==半个板子,lz深入下还可以要更高级的道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另外两个芯片看了下一个三轴加速度计还有一个单片机(OpenSDA)用的
对原理图应该是mk20dx128vfm5 ...

这个还真是高清无码,哈哈

楼主:
刚刚在官网上查了一下开发板的开发环境,要求IAR FOR ARM 7.1 MDK 5.1 以上,可能是芯片比较新。

楼主:
前辈客气了,谢谢。

网友I:
你好,有没有遇到没法安装驱动的情况呢。

网友:
楼主努力,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有没有遇到没法安装驱动的情况呢。

我当时用的iar驱动都是自动安装的。都自动找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当时用的iar驱动都是自动安装的。都自动找到了。

大哥,能否整理下,这么散看的有点费劲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哥,能否整理下,这么散看的有点费劲的说

晚上回去摸索着试试看之前没经验,图片太大浪费流量了。

网友:
不错,这样的话初学者就有方向了

楼主:
不太会修改帖子,大家看的不方便的话可以点只看该作者,然后把需要的资料下了。这样就不乱了。

网友:
越来越闹了!越来越活跃了

网友K:
个个都拿到了,看来,飞思一下子在论坛火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个都拿到了,看来,飞思一下子在论坛火起来了

推广力度非常大,飞思卡尔确实不错。

网友:
我只有9s12的最小系统板,还不会玩~现在在玩M3而已~

网友:
这片芯片应该是低档的吧

楼主:
KE02Z系列中还算可以了,64k flash 4k ram

网友L:
支持支持,这下从零开始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支持,这下从零开始都可以了

一起学了,IAR的工程已经建好了欢迎测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起学了,IAR的工程已经建好了欢迎测试。

是啊是啊,差100多飞币我也可以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啊是啊,差100多飞币我也可以学了

加油了,八月还剩最后几天。

楼主:
在官方的演示例程里有一些iar下外设初始化的代码可供参考。

网友M:
等楼主的资料啊,建议楼主用cw,pe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等楼主的资料啊,建议楼主用cw,pe才是硬道理。

已经使用iar了,可以和pe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