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

楼主(2014-08-24):
刚打算学习stm32单片机!但是不知道哪款好学又便宜的?请各位32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
尤其想用于四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尤其想用于四轴!!

一般的控制F1全系,高端的控制F4全系
你看自己的情况选择,参考stm32选型手册

网友:
无所谓吧,都是学。。

网友:
看看原子教你学STM32

网友:
stm32f1 多修改几个例程就会了

网友:
个人觉得学习流程都差不多,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网友:
推荐103,资料多,外设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控制F1全系,高端的控制F4全系
你看自己的情况选择,参考stm32选型手册 ...

哦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