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NETIS开发方式请教:用PE还是SDK(已解决)

楼主(2014-08-24):
试着用了一下KDS,如果在建立工程时选用了SDK库的话,使用的芯片刚好是SDK库所支持的,使用PE将会调用SDK库来生成代码
但是建立工程时美哟选用SDK库的话,PE生成的代码就会是PE的风格
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如果PE升级更新之后单独使用PE生成的代码风格和内容会不会发生变化导致两个版本生成的代码有差异?
而目前选择使用官方SDK库的话,由于其支持的芯片比较少,甚至同一个系列同一个频率都没有完全支持,芯片使用上就有局限
那么就有第二个疑问:拿MK22 120M芯片来说,能否在1M flash版本的芯片开发的时候使用512k flash的SDK库如果可以的话是否使用绝大部分功能的话只要修改宏定义直接引用就好了?只是在关系到存储空间的时候需要做修改?
现在有超核、LPLD以及野火的库,也有不少人在使用
第三个疑问:请问在使用kinetis的各位是否自己在建立自己的库?(完全自己来做或者基于LPLD、超核、野火的库作修改后来使用)

网友A:
现在基于lpld的库吧!野火新版的库还有些bug..这两个是iar的。。超核的话,是mdk的,没有接触。pe这些自己就没接触了

网友A:
我倒是觉得用用iar或者mdk这些通用的开发环境比较靠谱。向TI的ccs也是不太好用

网友:
完全不了解楼主在说啥~自己还从来没有学习过ARM呢~

网友:
           自己建库太麻烦了,一会儿就忘了自己干嘛了。

网友B:
仿真器支持的话,我支持用Keil来做,PE给我的感觉是,出了问题之后完全没头绪找。并且以前我遇到过一个PE的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用用iar或者mdk这些通用的开发环境比较靠谱。向TI的ccs也是不太好用 ...

用了一段时间TI新版的CCS后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稍微复杂了一些
选用CCS得保持新版的器件用新版的CCS,会少很多麻烦

网友C:
我的经历:
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过用其它的,只想用MDK,但是感觉飞思卡尔好多代码都用IAR,后来非常无奈,用了几天IAR,很不习惯,尤其是分散加载文件那块,搞不清楚!后来就发现PE比较好用,于是就开始研究PE+MDK,好在论坛里有方法,终于搞定了,那几天睡觉都是笑着的,呵呵。

后来上项目的时候,发现MQX比较强大,而且里面有MDK的工程,这下比较爽了,呵呵,就一直研究MQX,目前用的是MDK+MQX,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段时间TI新版的CCS后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稍微复杂了一些
选用CCS得保持新版的器件用新版的CCS,会 ...

我用5.3的版本,刚开始工程都打不开,,原来是先开软件再导入工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历:
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过用其它的,只想用MDK,但是感觉飞思卡尔好多代码都用IAR,后来非常无奈, ...

真是丰富多彩啊

网友:
学习了  看来用MDK+PE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支持的话,我支持用Keil来做,PE给我的感觉是,出了问题之后完全没头绪找。并且以前我遇到过一个PE的 ...

这也是我对PE的担心,因为没有源头可循,出了问题没有头绪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段时间TI新版的CCS后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稍微复杂了一些
选用CCS得保持新版的器件用新版的CCS,会 ...

CCS一开始安装包大得吓人,TI做到要支持他的所有芯片,结果臃肿得很
现在的CCS 6 已经可以针对性的选择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历:
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过用其它的,只想用MDK,但是感觉飞思卡尔好多代码都用IAR,后来非常无奈, ...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我也是一开始看着MDK亲切,IAR一打开就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但是kinetis几乎80%以上的实例都是基于IAR的
包括一开始超核只提供了基于MDK的库,现在也开始提供基于IAR的了
从使用感觉上我还是偏向于MDK
KDS只是因为SDK的出现以及它集成了PE,想开始学习kinetis的话,似乎他最方便,但是操作和使用风格上,个人还是感觉MDK操作起来更舒服
MQX最近在收集资料,没弄过RTOS,你这么一说,看来我要主攻MQX了
搞定他,也就可以在MDK上玩转KINETIS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我也是一开始看着MDK亲切,IAR一打开就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但是kinetis几乎80%以上的实 ...

嗯,挺有用的,我现在的项目就是用MQX的,文件系统、USB协议都有,还有SHELL功能,非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挺有用的,我现在的项目就是用MQX的,文件系统、USB协议都有,还有SHELL功能,非常强大! ...

谢谢指教,浏览完各个子模块的资料,就开始投入MQX学习

网友:
楼楼,建议你用PE,我上一个项目就是用的PE

网友D:
PE主要的优势的方便快捷,无需去阅读datasheet,毕竟做项目快速开发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浏览完各个子模块的资料,就开始投入MQX学习

有疑问可以发帖讨论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主要的优势的方便快捷,无需去阅读datasheet,毕竟做项目快速开发才是王道 ...

快速开发是没错的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可维护性同样重要
不然出了BUG很难查找和快速解决,会耽误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疑问可以发帖讨论一下,呵呵!

嘿嘿,有了问题会第一时间请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快速开发是没错的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可维护性同样重要
不然出了BUG很难查找和快速解决,会耽误事的 ...

目前用PE还没遇到过BUG,倒是PE生成的代码量略大

网友E:
基于别人的库学的快一点,开发周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用PE还没遇到过BUG,倒是PE生成的代码量略大

代码量大倒是问题不大,反正现在FLASH可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于别人的库学的快一点,开发周期短

嗯,一开始想用MDK就瞄着超核的库
代码可读性还比较好
但是毕竟不是官方的,可靠性有待验证
如果
wangpengcheng 所说的MQX方式好用的话,那会是目前最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有了问题会第一时间请教的

一起讨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一开始想用MDK就瞄着超核的库
代码可读性还比较好
但是毕竟不是官方的,可靠性有待验证

应该是这样,超核我之前一直在用,是有一些bug

网友:
开发环境讨论,关注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于lpld的库吧!野火新版的库还有些bug..这两个是iar的。。超核的话,是mdk的,没有接触。pe这些自己 ...

LPLD 的库针对K60 芯片是 Z的。对不带z 的芯片有

些地方存在问题。。

附带官方手册、

网友:
用iar吧,稳定

网友G:
我还是老实的用iar了。

楼主:
这里不是讨论用那种开发工具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老实的用iar了。

这里不是讨论用那种开发工具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LD 的库针对K60 芯片是 Z的。对不带z 的芯片有

些地方存在问题。。

用他们的库开发其他的芯片总归是要修改的

网友:
版主也没有给解答啊

网友:
我用的是野火的库

网友H:
果断建议移植fsl官方sdk的库,扩展一下,然后用gcc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断建议移植fsl官方sdk的库,扩展一下,然后用gcc来编译

不喜欢官方SDK的风格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情况。

网友(2014-12-22):
我用过拉普兰德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