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段Bin的数据,什么算法可以校验不同(已解决)

楼主(2014-08-24):
我要做一个Boot上位机程序!

因为我们平时编译的时候输出的文件名一般不会改动的,编译完后Bin文件会改变,我想做个Check Code,比如通过什么算法,产生一个Check Value,文件中的数据不一样了,CheckValue就会改变,这样能防止程序下载成不同版本的文件!

用什么算法Check Value相同的机率会最低呢?

网友A:
一般的话CRC32就够了,不放心的话MD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话CRC32就够了,不放心的话MD5

因为代码是不相同的,怕整出来相同的check value!这样就会出问题!

楼主:
MD5相同的机率会很小么?因为没有用过,所以不了解,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5相同的机率会很小么?因为没有用过,所以不了解,呵呵

CRC32是2^32分之一,MD5是2^128分之一,理论上,两个有用且功能有效文件的MD5重复的概率非常小,基本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代码是不相同的,怕整出来相同的check value!这样就会出问题!

CRC32重复的概率很小很小,我设计的产品有个上电校验环节,用CRC32检查代码的完整性,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32是2^32分之一,MD5是2^128分之一,理论上,两个有用且功能有效文件的MD5重复的概率非常小,基本不可 ...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直接用CRC好了,因为K20里面带CRC的硬件,呵呵,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32重复的概率很小很小,我设计的产品有个上电校验环节,用CRC32检查代码的完整性,已经足够了 ...

非常感谢!我就是担心它会出现重复的Check 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直接用CRC好了,因为K20里面带CRC的硬件,呵呵,谢谢啦! ...

是呢,在汽车和一些工业标准里,要求用CRC32检查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就是担心它会出现重复的Check Code!

重复的概率是42亿分之一,比国内买彩票的概率还小,但不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的概率是42亿分之一,比国内买彩票的概率还小,但不是不可能

只要重复机率不大,我就可以使用,呵呵!一直没搞过这块的东西!所以才会有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重复机率不大,我就可以使用,呵呵!一直没搞过这块的东西!所以才会有疑问! ...

我待会儿,中午睡觉起来发个贴子,我以前用过CRC32校验的,可供参考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B:
MD5这么高大上的都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5这么高大上的都来了

嘿嘿,用在单片机的密码加密里面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待会儿,中午睡觉起来发个贴子,我以前用过CRC32校验的,可供参考

OK,谢谢啦!

网友A:
我的那个crc32.c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9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crc32.c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908-1-1.html

收到,谢谢!

网友:
Crc32,md5 algorithms 对文件进行完整性校验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复的概率是42亿分之一,比国内买彩票的概率还小,但不是不可能

              42亿分之一,怎么算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RC32重复的概率很小很小,我设计的产品有个上电校验环节,用CRC32检查代码的完整性,已经足够了 ...

请问下,您这个上电检验是怎样操作的,是把芯片内部flash的数据全部读出来校验呢还是其他的

网友:
没用过校验,感觉好高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亿分之一,怎么算的啊?

重复概率2^32=42_9496_729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您这个上电检验是怎样操作的,是把芯片内部flash的数据全部读出来校验呢还是其他的 ...

同问,怎么使用的?二位高手能否介绍下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您这个上电检验是怎样操作的,是把芯片内部flash的数据全部读出来校验呢还是其他的 ...

刚上电时候,先运行bootloader,bootloader校验用户程序,校验通过,跳转到用户程序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怎么使用的?二位高手能否介绍下流程。

         同问,坐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问,怎么使用的?二位高手能否介绍下流程。

就是一块单片机有两套代码,一套是bootloader,另一套是实际的应用程序,分别烧写,分别编译的,占用FLASH空间的不同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块单片机有两套代码,一套是bootloader,另一套是实际的应用程序,分别烧写,分别编译的,占用FLAS ...

原来如此,感谢高手的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块单片机有两套代码,一套是bootloader,另一套是实际的应用程序,分别烧写,分别编译的,占用FLAS ...

那也就是说用户的应用程序在烧写之前就必须进行校验,那若是这样的话,在线升级程序时是最好操作的,这样理解没错吧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感谢高手的讲解。

有的时候单片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Flash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地址坏掉了,当然,这种机率很小,但是也存在,在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比如高铁、飞机之类的环境),需要使用代码校验,否则的话,可能在运行过程中会出问题!这个可以用在那种场合,上电先校验代码,代码校验错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就是说用户的应用程序在烧写之前就必须进行校验,那若是这样的话,在线升级程序时是最好操作的,这样 ...

代码安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也会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单片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Flash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地址坏掉了,当然,这种机率很小,但是也存在,在 ...

是的,不过我的应用场合是工业设备中的,概率非常小,但也会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单片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Flash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地址坏掉了,当然,这种机率很小,但是也存在,在 ...

懂了,嘿嘿,这种关乎生命安全的对可靠性的要求确实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我的应用场合是工业设备中的,概率非常小,但也会出现的

能在每次上电都检测应用程序数据的地方,肯定不是一般的场合,看来您这技术定时很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在每次上电都检测应用程序数据的地方,肯定不是一般的场合,看来您这技术定时很厉害了 ...

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应用都可以加的,尤其是有bootloader的情况,程序出错误的话,可以直接跳转到bootloader的程序下载部分,同时也方便了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应用都可以加的,尤其是有bootloader的情况,程序出错误的话,可以直接跳转到bootload ...

最近也在做在线升级,但没有在上电的时候进行校验,看来这个方法可以采用,若在线升级失败就改用之前 的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做在线升级,但没有在上电的时候进行校验,看来这个方法可以采用,若在线升级失败就改用之前 的 ...

是的,两段程序 ping-pang操作,一些路由器里、机顶盒里估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