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 R5F100FE .XCL文件。含仿真,EEPROM等设置

楼主(2014-08-24):
是iar 下的。xcl文件。希望大家有用。
//=================================================================================================
// Project      = Data Flash Library, MF3 single voltage flash
// Module       = fdl_sample_linker_file.xcl
// Device:      = RL78
// Version      = V1.04
// Date         = 13.04.2012
//=================================================================================================
//                                  COPYRIGHT
//=================================================================================================
// Copyright (c) 2011-2012 by Renesas Electronics Europe GmbH, a company of the Renesas Electronics
//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Purpose:
//              linker sample file
//
//=================================================================================================
//
// Warranty Disclaimer
//
// Because the Product(s) is licensed free of charge, there is no warranty of any kind whatsoever
// and expressly disclaimed and excluded by Renesas,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those for non-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rchantability and/or
// fitness for the particular purpose.
// Renesas shall not have any obligation to maintain, service or provide bug fixes for the
// supplied Product(s) and/or the Application.
//
// Each User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using the Product(s)
// and assumes all risks associated with its exercise of right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isks and costs of program errors,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 damage to or loss of data, programs or equipment, and unavailability or interruption of
// operations.
//
//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
// In no event shall Renesas be liable to the User for any incidental, consequential, indirect,
// or punitive damag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ost profi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 liability is based on breach of contract, tort,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ies,
// failure of essential purpose or otherwise and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 damages. Renesa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services or products provided by third party
// vendors, developers or consultants identified or referred to the User by Renesas in
//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s) and/or the Application.
//
//=================================================================================================
//
// Environment  = IAR environment for RL78 (version V1.xx)
//
//=================================================================================================

//-------------------------------------------------------------------------
//      The following segments are defined in this template link file:
//
//      INTVEC      -- Interrupt vectors.
//      CLTVEC      -- Calltable vectors.
//      RCODE       -- Code used by C/C++ startup and run-time library.
//      CODE        -- Code used by __near_func, __interrupt and __callt functions.
//      XCODE       -- Code used by __far_func functions.
//      NEAR_CONST_ -- Constants used by __near const.
//      FAR_CONST   -- Constants used by __far const.
//      HUGE_CONST  -- Constants used by __huge const.
//      SADD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saddr.
//      NEA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near.
//      FA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far.
//      HUGE_x      -- Variables used by __huge.
//      NEAR_HEAP   -- The heap used by near data model.
//      FAR_HEAP    -- The heap used by far data model.
//      HUGE_HEAP   -- The heap used by __huge objects.
//      SWITCH      -- Switch tables used by near code model.
//      FSWITCH     -- Switch tables used by far code model.
//      DIFUNCT     -- Dynamic initialization vector used by C++
//
//      Where _x could be one of:
//
//      _Z      -- Initialized data (initvalue = 0 or without init value).
//      _I      -- Initialized data (initvalue != 0).
//      _ID     -- The initial values of _I.
//      _N      -- Uninitialized data, used by __no_init.
//-------------------------------------------------------------------------

//-------------------------------------------------------------------------
//      Define CPU
//-------------------------------------------------------------------------
-cRL78

//-------------------------------------------------------------------------
//      Size of the stack.
//-------------------------------------------------------------------------
//-D_CSTACK_SIZE=80

//-------------------------------------------------------------------------
//      Size of the heaps.
//-------------------------------------------------------------------------
//-D_NEAR_HEAP_SIZE=400
//-D_FAR_HEAP_SIZE=4000
//-D_HUGE_HEAP_SIZE=4000

//-------------------------------------------------------------------------
//      Near constant location.
//      0 -> Mirrored in rom area 0x00000 - 0x0FFFF
//      1 -> Mirrored in rom area 0x10000 - 0x1FFFF
//      2 -> Writeable constants
//-------------------------------------------------------------------------
//-D_NEAR_CONST_LOCATION=0
//-D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00800
//-D_NEAR_CONST_LOCATION_END=00FFF

//-------------------------------------------------------------------------
//      Used by DLIB only
//      Define the format functions used by printf/scanf.
//      Default is full formatting.
//-------------------------------------------------------------------------
//-e_PrintfTiny=_Printf
//-e_PrintfSmall=_Printf
//-e_PrintfLarge=_Printf

//-e_ScanfSmall=_Scanf
//-e_ScanfLarge=_Scanf

//-------------------------------------------------------------------------
//      Used by DLIB only
//      Define if row buffering should be used by terminal output.
//      Default is no buffering.
//-------------------------------------------------------------------------
//-e__write_buffered=__write

//-------------------------------------------------------------------------
//      Used by CLIB only
//      Define the format functions used by printf/scanf.
//      Default is full formatting.
//-------------------------------------------------------------------------
//-e_small_write=_formatted_write
//-e_medium_write=_formatted_write

//-e_medium_read=_formatted_read

//==================================ROM====================================
//-------------------------------------------------------------------------
//      Allocate the read only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OM.
//-------------------------------------------------------------------------
//-------------------------------------------------------------------------
//      Interrupt vector segment.
//-------------------------------------------------------------------------
-Z(CODE)INTVEC=00000-0007F

//-------------------------------------------------------------------------
//      CALLT vector segment.
//-------------------------------------------------------------------------
//-Z(CODE)CLTVEC=00080-000BF
-Z(CODE)CLTVEC=00080-000BD  //留2个字节给仿真调试用,用于跳转(注1)
//-------------------------------------------------------------------------
//      OPTION BYTES segment.
//-------------------------------------------------------------------------
-Z(CODE)OPTBYTE=000C0-000C3

//-------------------------------------------------------------------------
//      SECURITY_ID segment.
//-------------------------------------------------------------------------
-Z(CODE)SECUID=000C4-000CD

//-------------------------------------------------------------------------
//      Reserved ROM area for Minicube Firmware: 000D0-00383
//-------------------------------------------------------------------------
//-------------------------------------------------------------------------
//      Reserved ROM areas for OCD Firmware: 000CE-000D7
//                                           0FE00-0FFFF
//注1:仿真需要保留的ROM区域,要求是 2字节 10字节 512字节,在不仿真时,注解掉,
//-------------------------------------------------------------------------
-Z(CODE)OCNIROM1=000CE-000D7  //10个字节,缓存(注1,注3)
-Z(CODE)OCNIROM2=0FE00-0FFFF  //512字节,仿真代码区,前0FC00-0FDFF ,512字节保留(注1,注3)//1k的块操作,所以从0xFC00-0xFFFF

//////////////////////////////////////////////////////////////////////////
// PFDL
// ============
-Z(CODE)PFDL_COD=[01000-01FFE]/10000  //自编程代码必须安排在4k大小的1簇
//////////////////////////////////////////////////////////////////////////

//-------------------------------------------------------------------------
//      Near constant segments.
//-------------------------------------------------------------------------
--segment_mirror @NEAR_CONST=NEAR_CONST_ID
-Z(CONST)NEAR_CONST_ID=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_NEAR_CONST_LOCATION_END
-Z(DATA)NEAR_CONST=(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F0000)-(_NEAR_CONST_LOCATION_END|F0000)

//-------------------------------------------------------------------------
//      Startup, Runtime-library, Near, Interrupt
//      and CALLT functions code segment.and near switch.
//-------------------------------------------------------------------------
-Z(CODE)RCODE,CODE=02000-FBFF            //(注2)
-Z(CONST)SWITCH=02000-FBFF               //(注2)

//-------------------------------------------------------------------------
//      Near data initializer segments.
//-------------------------------------------------------------------------
-Z(CONST)NEAR_ID=[02000-FBFF]/10000      //(注2)
-Z(CONST)SADDR_ID=[02000-FBFF]/10000     //(注2)
-Z(CONST)DIFUNCT=[02000-FBFF]/10000      //(注2)

//-------------------------------------------------------------------------
//      Far and huge constant segments and far switch.
//      The FAR_I and FAR_ID segments must start at the same offset
//      in a 64 Kb page.
//-------------------------------------------------------------------------
-Z(CONST)HUGE_ID#0FBFF
-Z(DATA)HUGE_I=FF700-FFE1F

-Z(FARCONST)FAR_ID=02FFF-FBFF             //(注2)
-Z(FARDATA)FAR_I=FF700-FFEDF              //2k大小

-P(CONST)HUGE_CONST=02000-0FBFF
-P(CONST)FAR_CONST=[02000-FBFF]/10000     //(注2)
-Z(CONST)FSWITCH=[02000-FBFF]/10000       //(注2)

//-------------------------------------------------------------------------
//      Far functions code segment.
//-------------------------------------------------------------------------
-P(CODE)XCODE=[02000-FBFF]/10000          //(注2)

//==============================EEPROM=====================================
//-------------------------------------------------------------------------
//      EEPROM segment.
//      Note: This segment will not be automatically created
//            and it will not be initialised by CSTARTUP!
//-------------------------------------------------------------------------
-Z(DATA)EEPROM=F1000-F1FFF                //(注3)

//================================RAM======================================
//-------------------------------------------------------------------------
//      Allocate the read/write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AM.
//-------------------------------------------------------------------------
//-------------------------------------------------------------------------
//      Short address data and workseg segments.
//-------------------------------------------------------------------------
-Z(DATA)WRKSEG=FFE20-FFEDF
-Z(DATA)SADDR_I,SADDR_Z,SADDR_N,FDL_DATA=FFE20-FFEDF

//-------------------------------------------------------------------------
//      Near data segments.
//-------------------------------------------------------------------------
-Z(DATA)NEAR_I,NEAR_Z,NEAR_N=FF700-FFE1F

//-------------------------------------------------------------------------
//      Far data segments.
//-------------------------------------------------------------------------
-Z(FARDATA)FAR_Z=FF700-FFE1F
-P(DATA)FAR_N=[FF700-FFE1F]/10000

//-------------------------------------------------------------------------
//      Huge data segments.添加    //(注3)
//-------------------------------------------------------------------------
-Z(DATA)HUGE_Z=FF700-FFE1F         //(注3)
-P(DATA)HUGE_N=FF700-FFE1F         //(注3)

//-------------------------------------------------------------------------
//      Heap segments.
//-------------------------------------------------------------------------
-Z(DATA)NEAR_HEAP+_NEAR_HEAP_SIZE=FF700-FFE1F
-Z(DATA)FAR_HEAP+_FAR_HEAP_SIZE=[FF700-FFE1F]/10000
-Z(DATA)HUGE_HEAP+_HUGE_HEAP_SIZE=FF700-FFE1F  //(注3)

//-------------------------------------------------------------------------
//      Stack segment.
//-------------------------------------------------------------------------
-Z(DATA)CSTACK+_CSTACK_SIZE=FF700-FFE1F

//-------------------------------------------------------------------------
//      Select the output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Remove comment to select the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Fdebug
//注1:仿真时,用rom的空间声明,2字节 10字节 512字节,
//注2:原来的FFFF改成FBFF 是因为仿真用rom FC00-FFFF 实际使用FE00-FFFF 512字节
//注3:原来没有,后来添加

//-------------------------------------------------------------------------
//      End of File
//-------------------------------------------------------------------------

网友(2015-04-21):
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我想把APP放到0x1000开始执行 这样做行吗

//-------------------------------------------------------------------------
//      XLINK command file template for RL78 microcontroller R5F109AA.
//
//      This file can be used to link object files from the RL78
//      Assembler, ARL78, and the C/C++ compiler ICCRL78.
//
//          This file is generated from the device file:
//          DR5F109AA.DVF
//          Copyright(C) 2012 Renesas
//          Format version V3.00, File version V1.02
//-------------------------------------------------------------------------

//-------------------------------------------------------------------------
//      The following segments are defined in this template link file:
//
//      INTVEC      -- Interrupt vectors.
//      CLTVEC      -- Calltable vectors.
//      RCODE       -- Code used by C/C++ startup and run-time library.
//      CODE        -- Code used by __near_func, __interrupt and __callt functions.
//      XCODE       -- Code used by __far_func functions.
//      NEAR_CONST_ -- Constants used by __near const.
//      FAR_CONST   -- Constants used by __far const.
//      HUGE_CONST  -- Constants used by __huge const.
//      SADD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saddr.
//      NEA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near.
//      FAR_x       -- Variables used by __far.
//      HUGE_x      -- Variables used by __huge.
//      NEAR_HEAP   -- The heap used by near data model.
//      FAR_HEAP    -- The heap used by far data model.
//      HUGE_HEAP   -- The heap used by __huge objects.
//      SWITCH      -- Switch tables used by near code model.
//      FSWITCH     -- Switch tables used by far model.
//      DIFUNCT     -- Dynamic initialization vector used by C++
//
//      Where _x could be one of:
//
//      _Z      -- Initialized data (initvalue = 0 or without init value).
//      _I      -- Initialized data (initvalue != 0).
//      _ID     -- The initial values of _I.
//      _N      -- Uninitialized data, used by __no_init.
//-------------------------------------------------------------------------

//-------------------------------------------------------------------------
//      Define CPU
//-------------------------------------------------------------------------

-cRL78

//-------------------------------------------------------------------------
//      Size of the stack.
//      Remove comment and modify number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D_CSTACK_SIZE=80

//-------------------------------------------------------------------------
//      Size of the heaps.
//      Remove comment and modify number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D_NEAR_HEAP_SIZE=400
-D_FAR_HEAP_SIZE=4000
-D_HUGE_HEAP_SIZE=4000

//-------------------------------------------------------------------------
//      Near constant location.
//      0 -> 0xF0000-0xFFFFF mirrored in rom area 0x00000 - 0x0FFFF
//      1 -> 0xF0000-0xFFFFF mirrored in rom area 0x10000 - 0x1FFFF
//      2 -> Writeable constants
//      Remove comments and modify number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D_NEAR_CONST_LOCATION=0
-D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01000
-D_NEAR_CONST_LOCATION_END=03FFF

//_NEAR_CONST_LOCATION
//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
//_NEAR_CONST_LOCATION_END
//_CSTACK_SIZE
//_NEAR_HEAP_SIZE
//_HUGE_HEAP_SIZE
//_FAR_HEAP_SIZE

//-------------------------------------------------------------------------
//      Define the format functions used by printf/scanf.
//      Default is auto formatting.
//      Remove appropriate comment(s) to get desired formatting
//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e_PrintfTiny=_Printf
//-e_PrintfSmall=_Printf
//-e_PrintfSmallNoMb=_Printf
//-e_PrintfLarge=_Printf
//-e_PrintfLargeNoMb=_Printf
//-e_PrintfFull=_Printf

//-e_PrintfFullNoMb=_Printf

//-e_ScanfSmall=_Scanf
//-e_ScanfSmallNoMb=_Scanf
//-e_ScanfLarge=_Scanf
//-e_ScanfLargeNoMb=_Scanf
//-e_ScanfFull=_Scanf

//-e_ScanfFullNoMb=_Scanf

//-------------------------------------------------------------------------
//      Define replacement of the default library math functions.
//      Choose either of:
//      1) smaller and faster versions
//      2) more accurate versions
//      Remove appropriate comment(s) from either
//      1) or 2), but not both,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
// 1) Smaller and faster versions
//-------------------------------------------------------------------------
//-e__iar_sin_small=sin
//-e__iar_cos_small=cos
//-e__iar_tan_small=tan
//-e__iar_log_small=log
//-e__iar_log10_small=log10
//-e__iar_exp_small=exp
//-e__iar_pow_small=pow
//-e__iar_Sin_small=__iar_Sin
//-e__iar_sin_smallf=sinf
//-e__iar_cos_smallf=cosf
//-e__iar_tan_smallf=tanf
//-e__iar_log_smallf=logf
//-e__iar_log10_smallf=log10f
//-e__iar_exp_smallf=expf
//-e__iar_pow_smallf=powf
//-e__iar_Sin_smallf=__iar_Sinf
//-e__iar_sin_smalll=sinl
//-e__iar_cos_smalll=cosl
//-e__iar_tan_smalll=tanl
//-e__iar_log_smalll=logl
//-e__iar_log10_smalll=log10l
//-e__iar_exp_smalll=expl
//-e__iar_pow_smalll=powl
//-e__iar_Sin_smalll=__iar_Sinl

//-------------------------------------------------------------------------
// 2) More accurate versions
//-------------------------------------------------------------------------
//-e__iar_sin_accurate=sin
//-e__iar_cos_accurate=cos
//-e__iar_tan_accurate=tan
//-e__iar_pow_accurate=pow
//-e__iar_Sin_accurate=__iar_Sin
//-e__iar_Pow_accurate=__iar_Pow
//-e__iar_sin_accuratef=sinf
//-e__iar_cos_accuratef=cosf
//-e__iar_tan_accuratef=tanf
//-e__iar_pow_accuratef=powf
//-e__iar_Sin_accuratef=__iar_Sinf
//-e__iar_Pow_accuratef=__iar_Powf
//-e__iar_sin_accuratel=sinl
//-e__iar_cos_accuratel=cosl
//-e__iar_tan_accuratel=tanl
//-e__iar_pow_accuratel=powl
//-e__iar_Sin_accuratel=__iar_Sinl
//-e__iar_Pow_accuratel=__iar_Powl

//-------------------------------------------------------------------------
//      Define if row buffering should be used by terminal output.
//      Default is no buffering.
//      Remove comment to get buffered terminal outpu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e__write_buffered=__write

//-------------------------------------------------------------------------
//      Allocate the read only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OM.
//-------------------------------------------------------------------------
//-------------------------------------------------------------------------
//      Interrupt vector segment.
//-------------------------------------------------------------------------
-Z(CODE)INTVEC=01000-0107F

//-------------------------------------------------------------------------
//      CALLT vector segment.
//-------------------------------------------------------------------------
-Z(CODE)CLTVEC=01080-010BF

//-------------------------------------------------------------------------
//      OPTION BYTES segment.
//-------------------------------------------------------------------------
-Z(CODE)OPTBYTE=010C0-010C3

//-------------------------------------------------------------------------
//      SECURITY_ID segment.
//-------------------------------------------------------------------------
-Z(CODE)SECUID=010C4-010CD

//-------------------------------------------------------------------------
//      Reserved ROM areas for OCD Firmware: 000CE-000D7
//                                           03E00-03FFF
//-------------------------------------------------------------------------

//-------------------------------------------------------------------------
//      Near constant segments.
//-------------------------------------------------------------------------
--segment_mirror @NEAR_CONST=NEAR_CONST_ID
-Z(CONST)NEAR_CONST_ID=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_NEAR_CONST_LOCATION_END
-Z(DATA)NEAR_CONST=(_NEAR_CONST_LOCATION_START|F0000)-(_NEAR_CONST_LOCATION_END|F0000)

//-------------------------------------------------------------------------
//      Startup, Runtime-library, Near, Interrupt
//      and CALLT functions code segment and near switch.
//-------------------------------------------------------------------------
-Z(CODE)RCODE,CODE=010D8-03DFF
-Z(CONST)SWITCH=010D8-03DFF

//-------------------------------------------------------------------------
//      Near data initializer segments.
//-------------------------------------------------------------------------
-Z(CONST)NEAR_ID=[010D8-03DFF]/10000
-Z(CONST)SADDR_ID=[010D8-03DFF]/10000
-Z(CONST)DIFUNCT=[010D8-03DFF]/10000

//-------------------------------------------------------------------------
//      Far and huge constant segments and far switch.
//-------------------------------------------------------------------------
-Z(CONST)HUGE_ID#03DFF
-Z(DATA)HUGE_I=FFB00-FFE1F

-Z(CONST)FAR_ID#03DFF
-Z(DATA)FAR_I=FFB00-FFE1F

-P(CONST)HUGE_CONST=010D8-03DFF

-P(CONST)FAR_CONST,FSWITCH=[010D8-03DFF]/10000

//-------------------------------------------------------------------------
//      Far functions code segment.
//-------------------------------------------------------------------------
-P(CODE)XCODE=[010D8-03DFF]/10000

//-------------------------------------------------------------------------
//      EEPROM segment.
//      Note: This segment will not be automatically created
//            and it will not be initialised by CSTARTUP!
//-------------------------------------------------------------------------
-Z(CONST)EEPROM=F1000-F1FFF

//-------------------------------------------------------------------------
//      Allocate the read/write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AM.
//-------------------------------------------------------------------------
//-------------------------------------------------------------------------
//      Short address data and workseg segments.
//-------------------------------------------------------------------------
-Z(DATA)WRKSEG=FFE20-FFEDF
-Z(DATA)SADDR_I,SADDR_Z,SADDR_N=FFE20-FFEDF

//-------------------------------------------------------------------------
//      Near data segments.
//-------------------------------------------------------------------------
-Z(DATA)NEAR_I,NEAR_Z,NEAR_N=FFB00-FFE1F

//-------------------------------------------------------------------------
//      Huge data segments.
//-------------------------------------------------------------------------
-Z(DATA)HUGE_Z=FFB00-FFE1F
-P(DATA)HUGE_N=FFB00-FFE1F

//-------------------------------------------------------------------------
//      Far data segments.
//-------------------------------------------------------------------------
-Z(DATA)FAR_Z=[FFB00-FFE1F]/10000
-P(DATA)FAR_N=[FFB00-FFE1F]/10000

//-------------------------------------------------------------------------
//      Heap segments.
//-------------------------------------------------------------------------
-Z(DATA)NEAR_HEAP+_NEAR_HEAP_SIZE=FFB00-FFE1F
-Z(DATA)HUGE_HEAP+_HUGE_HEAP_SIZE=FFB00-FFE1F
-Z(DATA)FAR_HEAP+_FAR_HEAP_SIZE=[FFB00-FFE1F]/10000

//-------------------------------------------------------------------------
//      Stack segment.
//-------------------------------------------------------------------------
-Z(DATA)CSTACK+_CSTACK_SIZE=FFB00-FFE1F

//-------------------------------------------------------------------------
//      Select the output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Remove comment to select the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Fdebug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