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CRC32进行程序完整性检查,bootloader程序

楼主(2014-08-24):
这是我自己经常采用的的一种方法,如觉得有效,欢迎支持,如有任何需要,欢迎站短。
设有两个int32值crc32Value和crc32Value2存放在FLASH存储空间的最末尾
这篇文章面向于以下几个情境:
1. 无bootloader,裸程序运行,程序运行前进行自检
2. 有bootloader,bootloader为预先由开发人员(你)烧写到MCU里,复位后先运行bootloader,bootloader进行应用程序的完整性检查,完整性检查失败后,进行bootloader操作。否则,跳转至应用程序
3. 有bootloader,或者无bootloader,原始程序里面有加密的字节,根据MCU唯一ID计算出来的校验值。为表述方便,设这个校验值为CheckValue,类型为int32。对于这种情况
        > 原始程序里有一个setCheckValue()的程序,
        > 一个erase_setCheckValue()的程序,
        > 和一个setCRC32Value2()的程序。
编译时,CheckValue的初始值为0xFFFFFF。程序第一次运行时,setCheckValue()根据MCU的唯一ID计算出一个值,FLASH在线烧写到CheckValue的地址,并且之后,erase_setCheckValue()将setCheckValue()所在地址的程序擦除,然后调用setCrc32Value2()计算新的CRC32值,FLASH在线烧写到crc32Value2。之后程序进入正常运行阶段,在程序的正常运行阶段,校验CheckValue和MCU唯一ID值的关系来确定程序合法性。

对于第1、2种情况,程序的完整性校验实现起来很简单,因为程序代码在运行时不改变,因而只需要一个crc32Value即可。

对于第3种情况,程序在第一次运行前,需要完整性检查,使用crc32Value即可。程序在第一次运行后,程序本身的代码发生了变化,需要使用另一个值crc32Value2进行检查。

总结第1、2、3种情况,检查过程可以统一为,检查crc32Value的值是否正确,若不正确,检查crc32Value2的值是否正确。若都不正确,则程序错误,进行bootloader错误处理阶段。

使用Keil MDK时,我们为了方便,需要自动生成crc32Value,下面主要说明编译器的设置,单片机代码端的上述逻辑的处理是比较方便的,以后再说
首先,在options里面添加一项

这项指定编译完成后,执行autocalcrc32.bat批处理程序
"F:\Program Files\Keil\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bincombined --output="E:\Project\Workspace\test\final.bin" "E:\Project\Workspace\test\IO_Toggle\MDK-ARM\IO_Toggle\IO_Toggle.axf"

"E:\Project\Workspace\test\Libraries\AUTHORIZSTION_LIB\crc32\crc32.exe" "E:\Project\Workspace\test\final.bin" "E:\Project\Workspace\test\Libraries\AUTHORIZSTION_LIB\authorization_auto_generated.c" 393216

第二条,调用crc32.exe生成文件authorization_auto_generated.c,393216为bin文件的大小。.c文件内容为

变量program_crc32_chk_value_original为编译时的CRC32值
变量program_crc32_chk_value_reserved为crc32Value2作用的值

其中crc32.exe为我自己编译的程序,如下为文件crc32.c:
/*****************************************************
** Name         : crc32.c
** Author       : wsun
** Version      : 2.1
** Date         : 2014-8-24
** Description  : CRC32 Checking For Cortex Embedd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stat.h>

/*指定程序的大小*/
/*实际校验字节的大小为DOCSIZE-8,留有两个int32的空间*/
/*DOCSIZE-8应该小于MAXBUFSIZE*/
#define MAXBUFSIZE     1024*1024

static void usage(void);
static int calc_img_crc(const char * in_file, unsigned int * img_crc, unsigned int docsize);

static void usage(void)
{

}

/*我的32位int数据CRC32计算程序,应该与下位机的一致*/
unsigned int CrcGen_INT32(unsigned int crc,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int size)
{
  unsigned int i;
    for(i=0;i<size;i++){
        unsigned int temp = data[i];
                unsigned int j;
        for(j=0;j<32;j++){
            if( (crc ^ temp) & 0x80000000 ){
                crc = 0x04C11DB7 ^ (crc<<1);
            }else{
                crc <<=1;
            }
            temp<<=1;
        }
    }
    return crc;
}
/*
**计算大文件的CRC校验码:crc32函数,是对一个buffer进行处理,
**但如果一个文件相对较大,显然不能直接读取到内存当中
**所以只能将文件分段读取出来进行crc校验,
**然后循环将上一次的crc校验码再传递给新的buffer校验函数,
**到最后,生成的crc校验码就是该文件的crc校验码.(经过测试)
*/
unsigned char buf[MAXBUFSIZE];
static int calc_img_crc(const char *in_file, unsigned int *img_crc, unsigned int docsize)
{
    FILE* fd;
    int nread;
        int size;
    int ret;

    /*第一次传入的值需要固定,如果发送端使用该值计算crc校验码,
    **那么接收端也同样需要使用该值进行计算 */
    unsigned int crc = 0x6E59438A; //as "wsun", crc32value is 0x6E59438A;

    fd = fopen(in_file, "rb");
    if (!fd) {
        printf("%d:open %s.\n", __LINE__,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size = 0;
    while ((nread = fread(buf, 1, docsize-8, fd)) > 0) {
        crc    = CrcGen_INT32(crc, (int*)buf, nread/4);
                size  += nread;
                break;
    }

    *img_crc = crc;
    printf("calculate first %d bytes of file: ",size);
    close(fd);

    if (nread < 0) {
        printf("%d:read %s.\n", __LINE__,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filsave;
        FILE* filver;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ver = 0;
        unsigned int verdate = 0;
        unsigned int img_crc;
        const char          *in_file   = argv[1];
        const char          *out_file  = argv[2];
        const unsigned int  docsize    = atoi(argv[3]);
        if (argc < 3) {
                usage();
                exit(1);
        }

        /*Version 号产生程序,做相应更改以适用你自己的代码*/
        {
                int i;
                for(i=0;__DATE__[i];i++)
                {
                        verdate += __DATE__[i];
                        verdate  = verdate ^ (verdate>>1)^ (verdate>>2)^ (verdate>>3)^ (verdate>>4)^ (verdate>>5);
                }
        }

        /*计算CRC32*/
    status = calc_img_crc(in_file, &img_crc, docsize);
    if (status < 0) {
        exit(1);
    }

    printf("[%s] is:\nCRC32:%08X\n", in_file, img_crc);

        /*编译次数文件,计算当前的编译次数*/
          filver = fopen("ver.txt","r");
          if(!filver)
                {
                        filver = fopen("ver.txt","w");
                        fprintf(filver,"%d",0);
                        fclose(filver);
                        filver = fopen("ver.txt","r");
                }
          if(filver)
          {
                  fscanf(filver,"%d",&ver);
                  fclose(filver);
                  ver ++;
                  filver = fopen("ver.txt","w");
                  if(filver)
                          {
                          fprintf(filver,"%d",ver);
                          fclose(filver);
                  }
                  else
                          {
                                  printf("%d:open %s.\n", __LINE__,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
           else
    {
                printf("%d:open %s.\n", __LINE__,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生成.c文件*/
    filsave = fopen(out_file,"w");
    if(filsave)
    {
                /*!三个变量的地址需要根据项目进行更改*/
                fprintf(filsave,"const unsigned int  program_crc32_chk_value_original __attribute__((used)) __attribute__((at(0x0806FFF8))) = 0x%08X;\r\n",img_crc);
                fprintf(filsave,"const unsigned int  program_crc32_chk_value_reserved __attribute__((used)) __attribute__((at(0x0806FFFC))) = 0xFFFFFFFF;\r\n");
//                fprintf(filsave,"const unsigned int  CompileTick __attribute__((used)) __attribute__((at(0x0806FFF4))) = %d;\r\n",verdate);
                fclose(filsave);
    }
    else
    {
                printf("%d:open %s.\n", __LINE__,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输出编译次数,退出*/
    printf("ver = %d\n",ver);

    return 0;
}

编译工具采用VC,命令行调用compile crc32.c进行编译

其中compile.bat为
@echo off

path=.\VCPack\Bin;.\VCPack\Bin;%path%

set lib=.\VCPack\Lib
set include=.\VCPack\Include

(cl kernel32.lib  LIBC.lib OLDNAMES.lib %1
)&&(
    link kernel32.lib  LIBC.lib OLDNAMES.lib  %~n1.obj
)

pause

crc32.c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里计算略去了最后的八个字节,因为是program_crc32_chk_value_original和program_crc32_chk_value_reserved的保留空间。并且文件大小需要整字大小。

Keil编译完后,会调用autocalcrc32.bat,计算出CRC32的值之后,更改文件authorization_auto_generated.c中的program_crc32_chk_value_original
之后需要重新手动编译一遍Keil,使得新的program_crc32_chk_value_original编译到最终的二进制文件里

以上是编译起部分的操作。主要实现的功能是自动生成程序的CRC32校验值,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PS:我尝试了许多个CRC32计算的网站,发现应该选择http://www.zorc.breitbandkatze.de/crc.html如下的设定,和我的CRC校验结果一直
测试结果如下,可以发现结果一致:
CRC32选项:

CRC32.exe运行结果

其中text.txt为
0000

不知解释的是否清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单片机端的实现比较简单,有需要的话,我再另写一篇
整个的文件

网友:
这又是一个精华·················· 好强的节奏,加油

网友:
先收藏,这个后面自己有空调试玩玩

网友A:
火钳留名,收藏了
楼主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钳留名,收藏了
楼主神人

不敢不敢,以前我用的东西,顺便整理一下,要不我都忘了。。
这个估计用的人会比较少吧

网友B:
莫大的加精计划太有刺激性了。。。大家都开始放大招了。

网友:
很有技术档次的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
不知楼主在说啥~难道是因为我不会ARM么?

网友:
此贴必火啊,火钳刘明

网友C:
非常详细啊,谢谢哥们了!

网友:
楼主的飞币涨得很快啊

网友:
穿裤子的节奏哈,赞

网友D:
怎么飞币分分钟就破3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详细啊,谢谢哥们了!

keil 下的,思想就是编译完成后自动生成含有crc32校验值的.c文件,然后编译第二次把新的校验值给编译进去,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其它地方,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大的加精计划太有刺激性了。。。大家都开始放大招了。

哈哈,我这里还有好多好东西呢,可惜手头上没有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飞币分分钟就破3000了

每天这样的话,赶上工资了。。。

网友E:
楼主这节奏简直快到不行啊~PS:楼主的win8用的还不错吧

网友:
楼主高手,好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节奏简直快到不行啊~PS:楼主的win8用的还不错吧

被发现了啊。。lz的win8可是正版的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发现了啊。。lz的win8可是正版的喔

楼主,WIN8下用软件 兼容性好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发现了啊。。lz的win8可是正版的喔

我一直想玩玩WIN8 怕兼容性不好 WIN7下常用软件KEIL CW Cadence 这些软件能稳定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WIN8下用软件 兼容性好不?

兼容性和win7差不多,要用的都能用,还没遇到过兼容性问题。
万一某个程序真的用不了,用兼容性选项选择X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玩玩WIN8 怕兼容性不好 WIN7下常用软件KEIL CW Cadence 这些软件能稳定运行不 ...

没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G:
期待楼主的MD5进行程序完整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MD5进行程序完整性检查

没啥必要啊。。要的话,把crc32.c改成md5.c就可以了,将一个字的校验数据,改成四个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发现了啊。。lz的win8可是正版的喔

哈哈,我从win8的第一个测试版用到现在哦

正版的话,刚开始是电话激活,后来就开始使用软件激活了,所以~

还是lz叼,哈哈哈

网友H:
帖子质量越来越高了,好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下的,思想就是编译完成后自动生成含有crc32校验值的.c文件,然后编译第二次把新的校验值给编译进去 ...

正在借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从win8的第一个测试版用到现在哦

正版的话,刚开始是电话激活,后来就开始使用软件激活了,所以 ...

我是新配的本本,当时我还想要个win7的,不想要个win8的。。可惜人家没有。。只好悻悻的要了个win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配的本本,当时我还想要个win7的,不想要个win8的。。可惜人家没有。。只好悻悻的要了个win8的。。 ...

原来是酱紫的呀,好像最近买的电脑都是预装win8了
今儿买了一个think pad也是预装的win8

不过在等不久就要出来win9 了,想想怎么就这么开心呢,哈哈哈

网友I:
crc是整个应用程序算出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crc是整个应用程序算出的值吗

整个应用的.bin文件

网友J:
关注,适合做产品用

网友K:
这个一定要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帖子质量越来越高了,好有难度。

多谢支持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一定要mark!

多谢支持,写的不是很有条理,如果遇到的话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适合做产品用

是呢,加上这功能蛮好的

网友L:
crc校验稍微有点费时间。校验可以做简单些,重要的是双备份区

网友:
技术僧,膜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加入到产品中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rc校验稍微有点费时间。校验可以做简单些,重要的是双备份区

大神,请推荐你认为合适的算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整个应用的.bin文件

嗯,值得借鉴
弱弱的问一句,每个芯片的id都不一样吗

网友:
楼主强人,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详细啊,谢谢哥们了!

你太猛了,飞币都飞成啥样子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网友:
楼主的资料高,以后的的程序里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crc校验稍微有点费时间。校验可以做简单些,重要的是双备份区

一般CM3和CM4的MCU有硬件CRC的,要不就可以做校验和,但要注意给数据移位再加,这样重复的概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请推荐你认为合适的算法

校验和和,如checkval = ((checkval<<1)|(((uint32)checkval)>>31) ) + *(dataptr++)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值得借鉴
弱弱的问一句,每个芯片的id都不一样吗

如果有唯一ID的话,每个芯片的ID都不一样的

网友N:
楼主高人,币真是飞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高人,币真是飞一样啊。

大家都发力转fb呢

网友:
思路很好!

楼主:
这种方法可以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喔

网友M:
引用 楼主:
校验和和,如checkval = ((checkval31) ) + *(dataptr++)

谢谢回复,抽空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回复,抽空试试先

但这样重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你可以自己改进一下

网友L:
LZ貌似半天涨了2000飞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重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你可以自己改进一下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Z貌似半天涨了2000飞币

是呀,楼主的飞币这两天涨到很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貌似半天涨了2000飞币

明天楼主就要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呀,楼主的飞币这两天涨到很猛呀!

这两天刚好没啥事情,嘿嘿

楼主:
那是啊,产品上用的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啊,产品上用的很爽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马上应该就用得着了,赶紧的copy,锁进保险柜

网友:
CRC校验,标记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0-03):
crc = 0x04C11DB7 ^ (crc<<1);
里面的0x04C11DB7 ,怎么来的。
原来MDK还能这么用。

网友:
用你给你网页,原来是CRC polynom。

网友:
这个很有价值,有理有据。

网友:
CRC32校验这个写的不错,不知道这个校验速度你测过没有,我觉得你在写一点关于加密解密的。

网友:
有用。。收藏着。。会用到。

网友:
标记,日后慢慢看.

网友(2014-12-07):
这个帖子很有深度

网友:
写的很好,赞一个,对程序的完整性校验对于升级失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偿措施.

网友:
这个贴很专业 楼主研究的一般都比较深哈 先收藏了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资料 ,写的很有深度 ,收藏啦 。

网友(2015-01-28):
先膜拜一下,就是那个keil里那个命令怎么加?源文件还有长度怎么加呢?

网友:
这个地方真好啊!这么多的好东西!眼花了。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目前的Secure boot 原理大概如此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2015-09-27):
autocalcrc32.bat中最后的那个数字是bin文件的大小,得手动填上去?

网友:
mark,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6-06-30):
没有明白,怎么生成的

网友(2017-01-10):
crc32Value不知道用来做什么

网友(2017-03-22):
非常好,记一下

网友:
好东西  以后会用到

网友:
可以用在单片机的程序加密上~
楼主的这个方法,虽然不能保证程序不被复制,但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程序被恶意更改~  比如反编译做修改之类的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2017-11-02):
校验确实有必要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收藏,寫的很好

网友:
收藏,马克一下

网友(2017-12-12):
还是很用的,收藏一下

网友(2018-08-13):
先收藏的 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