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过运放后失真

楼主(2014-08-24):
高速运放THS4011,带宽290MHz,上升速率310v/us,电路正向放大一倍,输入方波,居然出现失真,有大神知道问题么

楼主:
这是一款低失真电压反馈放大器

网友:
output ringing
which means your circuit do not have much phase margin now.
check your circuit and redesign and debug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对!典型的“振铃”

网友:
感觉不像是振铃。振铃一般是平滑的阻尼振荡。查下电源看?

网友A:
"电路正向放大一倍"
就是跟随器了,即使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低速运放,有部分在作跟随器使用时,也会出现一定的振铃。

THS4011这个运放我以前接触过,记得datasheet上关于跟随器的使用推荐在反馈路径中串个小电阻,楼主可以参考datasheet。

另外,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测量不当引起的振铃。。。

网友B:
我看是你开关电源噪声

网友C:
你输出是不是有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正向放大一倍"
就是跟随器了,即使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低速运放,有部分在作跟随器使用时,也会出现一定 ...

谢谢大神的解答,应该不是测量的问题,同样的地,测量运放输入都没问题,过了运放,就出现了,我串个电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是不是有容性负载!

感谢大神指导,我输出按照资料接一个150欧负载,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你开关电源噪声

我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实验室那种大大块的,干扰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正向放大一倍"
就是跟随器了,即使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低速运放,有部分在作跟随器使用时,也会出现一定 ...

我按照资料串了一个100欧电阻,结果振铃幅度加大了,还有很多干扰

网友:
关注下,你的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2.6Mhz?  是不是运放的压摆跟不上。。。。。感觉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毕竟带宽在这里放着呢。振铃的话就考虑反馈回路,你的电路图能上下吗?

网友D:
看看你的外围元件,哪个最可能造成带宽变宰?

网友D: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外围元件,哪个最可能造成带宽变宰?

有,对哦,你倒提醒我了,有个衰减电路,输出阻抗100K,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虽然衰减后信号挺好的,单过运放就有问题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果然是输入不匹配造成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D:
不客气!看我的头像,一把破烙铁,一副老花镜,叼支烟卷儿。。。就剩满肚子的经验教训了。。。有什么好的想法要做,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对哦,你倒提醒我了,有个衰减电路,输出阻抗100K,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虽然衰减后信号挺好的,单过 ...

输入不匹配,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看我的头像,一把破烙铁,一副老花镜,叼支烟卷儿。。。就剩满肚子的经验教训了。。。有什 ...

嗯。。。。。。。。。。。。。。。。。。。。。。。。。。。。。。。。

网友:
波形跟书上说的振铃一样啊。。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是输入没有匹配到50欧姆吧?

网友(2014-09-26):
你是示波器探头衰减了10倍么?

网友:
50欧的阻抗匹配上了吗?

网友(2015-07-21):
建议楼主吧解决问题的方法公布一下,好让大家有个参考,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2015-09-22):
都不知道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