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C20-SH2040 技术文档,无法开机

楼主(2014-08-24):
美的电磁炉C20-SH2040     经过检测发现18V和5V供电异常,5V只有0.9V   。给风扇供电的18V,居然只有0.54V
一开始开机十多分钟才能够检测到锅。
现在是彻底不行,开机数码管不亮,蜂鸣器也不响,风扇也不转。大神们知道电磁炉是几个意思不,怎么修它,或者给个图纸也行  嘿嘿
下面是电路图和  美的公司的技术文档

网友A:
先查一下电源5V和18V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图片右上角的电阻,其中两个电阻已经有烧灼痕迹,很有可能开路.

网友:
和我家美的电磁灶差不多,看刚上电蜂鸣器有没有响一下,同时数码管也会闪一下,如果是这样,把前面有按键的这块拆下来洗干净,再彻底烘干。就好了,我家的经常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电源5V和18V是不是正常

电源5V和18V都不正常,我勒个去,咋整

网友:
淘宝有很多电磁炉专用的电源模块卖,懒得查故障可以买一个装上。

网友A:
先把电源修好!看看电源用的是什么IC。一般就是集成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修好!看看电源用的是什么IC。一般就是集成块坏了!

电源模块不好弄

网友B:
多數是viper42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數是viper42問題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实在不行只能买一个主板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我这个帖子吧,或许有些帮助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176-1-1.html

网友D:
那个8脚电源 芯片问题多点, 查外围,
先断开  7805 输出脚,  看是否由于后面 短路拉低电压,   如无短路 查 电源芯片, 及外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我这个帖子吧,或许有些帮助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176-1-1.html ...

看了下  很专业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8脚电源 芯片问题多点, 查外围,
先断开  7805 输出脚,  看是否由于后面 短路拉低电压,   如无短路 查  ...

good   回去试试看  但是18v 的供电也不行 这如何十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实在不行只能买一个主板

有萬能的淘寶,這芯片前面直接連310v直流,內置mos直接推動變壓器,出問題機率很大

网友:
电工真是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good   回去试试看  但是18v 的供电也不行 这如何十号

18V一样是Viper12负责的
提供你这板的原理图, 同时注意 功率管旁的18V稳压, 如果有损坏, 同样会引起短路,  同时会导至 R30 100欧 烧黑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一样是Viper12负责的
提供你这板的原理图, 同时注意 功率管旁的18V稳压, 如果有损坏, 同样会引起短路, ...

楼主你头像是谁的撒

网友E:
先看看开关电源的viper1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开关电源的viper12A

这个怎么看,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弄

找个替换啊

楼主:
好吧,不如直接买个新的板子。手头没有原件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