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1脚???

楼主(2014-08-24):
图中是有源晶振的原理图不是我画的,别人设计的,其中也有不妥之处。小弟不明白的是1脚不是NC吗?不接不就OK??干嘛接一个10K上拉????

网友:
有的1脚是en

楼主:
谢谢,我估计着是不是要看手册呢

网友:
看下咯。这个是有源晶振,一般是只有1个脚输出的。自己看下ds。

网友:
为了兼容不同型号的晶振吧 想要NC可以不焊电阻就好了

网友:
是en ,一般都是标 的NC

网友:
有的1脚是接电源工作 接地不工作的

网友:
我也是不接的。。。

网友:
一脚见过NC也见过en的,

网友:
没见过1脚为EN 的,又涨知识了,

网友:
一般一脚是EN引脚,高电平工作,低电平不输出。默认内部上拉。

网友:
电阻直接改成直通,没有问题,这样的晶振都这样用,可以的。无论封装,只要4脚有源的就可以这样接。
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