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移动电源遇到点小难题求大侠们帮忙,关于电池电量的...

楼主(2014-08-24):
最近弄到12个18650电芯,都从充电器上充满的,容量显示每个是1800MAh然后用单片机做了个电量显示板,因为是3.7V的锂电池,为了防止过放电我把放电截止电压设置为3.75V充电截止电压为4.2V,现在我实际用的时候发现放电只能充3次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球大神解答 电池电量绝对够的

网友A:
锂电放电到3.75时候电量还剩70%,截止电压可以设到3.3v,这时大约还剩30%

网友:
手机啥型号? 多大容量?

网友B:
如楼上所言,3.75太高了,改3.3V或3.0V都可以,看你芯片工作电压要求多少?
另:没加硬件保护?

网友:
3.6左右还差不多。

网友:
截止电压最低2.8v,一般3.0v

网友:
记得论坛里某个哥们说过,其实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就得搞到3.6V左右的,不能太低,说的还很有道理的样子,让看一下手机的电量显示,说放电到容量很低的时候电压也是3.6V以上 ,搞不懂具体是怎么回事。
看过手机的电量显示,果然电压一直比较高,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放电保护电压设到3.3V,停止放电后电压会恢复到3.6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放电到3.75时候电量还剩70%,截止电压可以设到3.3v,这时大约还剩30%

3.7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言,3.75太高了,改3.3V或3.0V都可以,看你芯片工作电压要求多少?
另:没加硬件保护? ...

有专门的锂电池升压芯片内置保护的,但芯片的截止电压是3.0  我怕电池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保护电压设到3.3V,停止放电后电压会恢复到3.6V以上

那样如果不充电不还能使用?直到电池坏掉电压生不起来

网友D:
锂电池3.7V是指放电平台电压,不是放电截止电压,超过60%的电量会维持在这个电压平台附近放出。

网友:
过放电压设置过高。

网友:
电池规格书测试电池容量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7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专门的锂电池升压芯片内置保护的,但芯片的截止电压是3.0  我怕电池过放 ...

那最多是个过放保护,没有过充.

网友:
有2个原因:
1、你的放电截至电压设地太高了,可以设2.7V或者3.0V
2、另,你的电池组之间差异性大,如果有一颗提前放电达到放电截至电压电池的放电MOS即将关闭,你的电池包就放不出电了,同样,如果你的保护板上没有充电均衡电路,在充电的时候,如果有1颗提前达到充电截至电压4.2V,而其他电池芯的电压还在3.7V~4.1V的话你的电池包也是充不满电的

在提选多颗电芯组成电池包是要分容配组的,除非你用的是原装进口的日韩的电芯,而不是国产垃圾电芯。你的保护版上最好也加上均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3.7V是指放电平台电压,不是放电截止电压,超过60%的电量会维持在这个电压平台附近放出。 ...

谢谢大家 我找了18650规格书确实允许放电3.2V

网友:
设置成3V截止,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如果输出5V1A,电池就的要1.5A的样子,由于内阻原因,也会拉低一部分电芯的电压

网友:
可以3.5V截止

网友:
锂电池放电70%的时间是在3.7V左右,从4.2V到3.7V这个过程是比较快的,从3.6V到3V这个过程更快几乎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停止放电后电压会有所回升,但也是单纯的电压值的回升,带载能力却没有任何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