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33调试 提示CSTACK 溢出,停下来PC不对,(已解决)

楼主(2014-08-24):
大家好!我第一次使用FSL的KL33进行开发。(1)先进行了简单的代码测试,只对IO口进行0、1取反,用JLINK仿真时都正常;(2)当我加入SLCD模块部分时,用JLINK仿真到LCD_PENL = 0X01010101; 就会出现程序停不下来,强行停止后,提示CSTACK 溢出范围。请高手解决下,谢谢!

注:我不是用工程模板进行编程,用了一个启动代码+KL33的头文件就开始类似51的编程方式。具体见附件。

网友:
目前只用过KE02,搂住的芯片更高级吧。

楼主:
也没有什么高级的,都是M0,就是3系列有LCD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使用了低功耗模式?我有一次弄的时候用低功耗模式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使用了低功耗模式?我有一次弄的时候用低功耗模式是不能仿真的! ...

KL33默认是低功耗模式?
我没有去操作工作模式这部分,应该不会这个问题吧。而且我不加SLCD模块部分,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L33默认是低功耗模式?
我没有去操作工作模式这部分,应该不会这个问题吧。而且我不加SLCD模块部分,是 ...

那就不清楚了,呵呵,找官方例程跑一下,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
没用过这块芯片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还有使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还有使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 ...

芯片型号:PKL33Z256VLH4
板子是自己画的,刚开始直接操作I/O都是可以的。我也上传上去,大家帮忙指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PKL33Z256VLH4
板子是自己画的,刚开始直接操作I/O都是可以的。我也上传上去,大家帮忙指正下 ...

楼主你好,放眼望去,你的电路里至少三点不正确:
1:reset 上拉4.7K到10K, 你上来了51K。
2:SWD接口,CLK不能加上拉,使用内部下拉。
3:NMI引脚上拉4.7K到10K,你啥都没加。
先改掉这三点试下。

网友:
先配置引脚的功能复用寄存器,将GPIO配置成LCD_IO试试。GPIO_PCR。你可以使用PE生成以下LCD的初始化代码,然后在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