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QX系统中内存的alloc与Free

楼主(2014-08-24):
今天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在初始化线程中初始化SPI Flash驱动的时候,申请了一块Buff做为缓存,结果在我要应用的时候,发现那块缓存不翼而飞了,造成程序死机,查了整整一下午,才发现是因为我的初始化线程做完事情后自己释放了,然后把在线程中申请的所有内存全部也释放了!

我没注意过其它的操作系统有没有这种现像?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估计大家都睡了!

网友:
是的哇,,,要上班的都差不多了,只有学生还放暑假

网友A:
记得会这样,操作系统的线程在执行完成后,是会释放掉申请的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会这样,操作系统的线程在执行完成后,是会释放掉申请的存储

这样子的话初始化线程中也不能申请内存啊!有一些变量必须提前初始化,呵呵,搞到我现在初始化线程还不能释放了!

网友:
明早继续讨论

楼主:
我一般起来就十点多了

网友B:
线程结束当然要释放它占用的内存了,正常的操作系统都应该是这样

网友C:
MQX好像是有这功能的,RTX没有

网友:
MQX功能很强大的,可以详细看一遍它的文档,较RTX强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程结束当然要释放它占用的内存了,正常的操作系统都应该是这样

不仅仅是他占用的内存,关键是我从内存池里申请的,也被它给释放了!

网友D:
     这是原则性错误,期待明早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原则性错误,期待明早出答案。

或许我应该将驱动放到BSP中去编译,呵呵!这样申请的内存就不会被干掉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公用的缓存在驱动里面开,专用的缓存在应用里面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QX好像是有这功能的,RTX没有

是的,rtx没有,一般进程结束会释放资源,没想到线程结束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公用的缓存在驱动里面开,专用的缓存在应用里面开

我就是在全局内存池里开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rtx没有,一般进程结束会释放资源,没想到线程结束也是这样

MQX很强大,我刚看到它的资料的时候,很吃惊

网友:
MQX不懂,搬板凳来学习。

网友:
MQX不懂,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公用的缓存在驱动里面开,专用的缓存在应用里面开

又一次发现MQX的强大,呵呵,其实我用的分配函数是_mem_malloc,刚才发现他还有一个_mem_malloc_system函数,换掉之后没有问题了,真是你说的这样,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QX很强大,我刚看到它的资料的时候,很吃惊

哦,这样子啊,貌似本坛还没有比较结果啊

以前eric2013有过几个rtos的比较,rtx、freertos、ucos等等,但是没有mq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这样子啊,貌似本坛还没有比较结果啊

以前eric2013有过几个rtos的比较,rtx、freertos、ucos等等, ...

你写一份,就一个精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一次发现MQX的强大,呵呵,其实我用的分配函数是_mem_malloc,刚才发现他还有一个_mem_malloc_system函 ...

看来楼主第一次申请内存是在线程内申请的,而不是申请全局的。那我想问下,用C自带的申请内存是不是就是全局的申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第一次申请内存是在线程内申请的,而不是申请全局的。那我想问下,用C自带的申请内存是不是就是 ...

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
可能喜欢不同吧,我平时喜欢用C自带的分配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