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S管2N7002体二极管不导通?

楼主(2014-08-24):
求解MOS管2N7002体二极管不导通?
自己想弄个5V、12V电平转换的电路,但是按照下面这个电路连接好,上电测试发现A端给低电平的时候,MOS管2N7002不导通,B端还是高电平,求解?

网友A:
根据你画的图来看,很有可能2 3脚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画的图来看,很有可能2 3脚弄反了

如果你感觉方向反了,可以说一下原因吗,我自己感觉分析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没有导通,有时用镊子触碰一下,就导通了!

网友:
2,3脚确实反了,与器件规格书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至于你的PCB封装有没有反,也要与规格书对一下!

网友:
再一次证明,规范原理图设计是多么重要

网友:
检查下实际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可以双向转换吗?

网友:
看来栅极虚焊了,所以一碰就短路

网友:
说错了,一碰就通

网友:
不光画错了,板子还没有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