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海尔的 MCU,最多写了多少行代码呀~

楼主(2014-08-25):
小海最近在整理一些以前工程的资料,发现我们有位网友分享的工程源代码达到了2500行(C语言),器件是我们的HR7P90,编译完成的hex文件达到20K。小海没有去编译这个程序,感觉flash和RAM的使用率应该非常高了
不知道大伙儿的使用率都达到了多少啊?
欢迎分享海尔MCU使用心得~~

网友:
用汇编跟C的话,写了多少行是不同概念吧!

网友:
sum = 1315
不包括h文件
编译后
Ram Space:
                                        Section0 used 125 bytes of total 128 ( 97.656250  %)
                                        Section1 used  97 bytes of total 128 ( 75.781250  %)
                                        Section2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3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4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5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6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7 used   0 bytes of total 128 (  0.000000  %)
                                        Section8 used 128 bytes of total 128 (100.000000  %)
                                        Ram      used 350 bytes of total 1152 ( 30.381944  %)
                                Rom Space:
                                        SEGMENT0 used   2029 words of total   2048 ( 99.072266  %)
                                        SEGMENT1 used   1657 words of total   2048 ( 80.908203  %)
                                        SEGMENT2 used      0 words of total   2048 (  0.000000  %)
                                        SEGMENT3 used      0 words of total   2048 (  0.000000  %)
                                        SEGMENT4 used      0 words of total   2048 (  0.000000  %)
                                        SEGMENT5 used      0 words of total   2048 (  0.000000  %)
                                        SEGMENT6 used      0 words of total   2048 (  0.000000  %)
                                        SEGMENT7 used    350 words of total   2048 ( 17.089844  %)
                                        Rom      used   4036 words of total  16384 ( 24.633789  %)
真的和行数无关

楼主:
你这用的也是90吗

网友:
要编译下看看才有ROM,RAM的使用情况

网友A:
海尔单片机抗干扰怎么样?和stc比较价格有优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单片机抗干扰怎么样?和stc比较价格有优势不?

海尔的MCU出产前会做静电放电试验,抗干扰能力绝对优于其他厂家的MCU
第二个问,这个就好比拿苹果5S和小米手机相比,看你看中的是什么了

网友:
ram和rom估计能用到一半吧
但对于定义变量要写定义到哪个section很是不习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的MCU出产前会做静电放电试验,抗干扰能力绝对优于其他厂家的MCU
第二个问,这个就好比拿苹果5S和小 ...

主要是价格嘛哈哈哈,stc15f104e这样sop8的海尔有对应的么

网友:
不是,用的201

网友(2014-10-02):
海尔的单片机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尔的MCU出产前会做静电放电试验,抗干扰能力绝对优于其他厂家的MCU
第二个问,这个就好比拿苹果5S和小 ...

这么说价格要远高于STC吗?

网友:
还没用过海尔芯片飘过

网友(2014-12-01):
没用过确实!!!!

网友:
没看到、过,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价格要远高于STC吗?

STC那么高的价格,哪儿能和这类MCU比,这类MCU在国内小家电中大量使用,价格可以低到1.X到0.X,STC能做到吗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下

网友(2015-05-09):
海尔的单片机没用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