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不定义烧录密码,结果会怎么样?

楼主(2014-08-25):
有没有尝试过在ccs中不定义key,是会锁死芯片还是会默认不加密,虽然想尝试但是没有勇气,毕竟一个片子30多呢,

网友A:
看你最后生成的文件,如果是.out,默认是0xFFFF,也就是不加密;如果是其他格式的文件如hex或bin,看未使用的flash空间填充方式,一般以0xFFFF或0填充,结果你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最后生成的文件,如果是.out,默认是0xFFFF,也就是不加密;如果是其他格式的文件如hex或bin,看未使用 ...

这个是不定义加密的out文件反编译的数据,加密的话会显示定义的数字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你可以试试查看保留区域的内容,比如0x340000,看是否一样的显示为0x0000。
如果你把0x3F7FF8~0x3F7FFF的Flash空间没有在cmd文件中定义或者定义了也没有用到,编译器自动的忽视这部分Flash空间,也就是你看到的0x0000实际是一个假象,这也是我开始让你查看保留区域内容的用意。--- 在out文件中实际上是不包含这部分未定义空间的,也不会对这段空间写任何内容,也就是写到0x3F7FF7为止。

你可以看看我的测试结果on F28335,keyword空间为0x33/FFF8~0x33/FFFF),最后生成的bin文件根本不包含0x3F7FF8~0x3F7FFF空间。bin文件偏移地址0x30/0000
最后一行对应的flash地址为0x30/0000+0x7FFE0/2 = 0x33/FFF0~0x33/FFF7,如果有keyword,那么下一行起始地址就是0x33/FFF8了。

再加入一个有keyword的截图作为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