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款12864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4-08-25):
附图是数据手册上的引脚说明,从18---22脚说让加电容,加多大的电容没说清楚,还有V1到V4要不要管它还是悬空就行了,请大神帮忙看一看!谢谢!这款液晶的控制是ST7565R

网友A:
懒得下载规格书了,直接告诉你电容接1uf对地
有些规格书做的垃圾,直接看ST7565R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下载规格书了,直接告诉你电容接1uf对地
有些规格书做的垃圾,直接看ST7565R的datasheet

忘了回复了,按您说的,前几天已经实验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