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总死机,或者蓝屏

楼主(2014-08-25):
THINKpad S410,4年前买的,总死机,卡那不动了,机器嗯嗯的响,是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啊?换成XP会不会好些,记得以前修过一次,说是BIOS版本太低,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硬盘有坏道,或散热不良

网友A:
拆内存擦擦,可以解决八成的问题,看看有没有需要拆的接口,处理一下安装好,最好包括CPU(自备导热硅脂);之后把系统装一下,估计反复死机系统文件丢失概率很高

网友:
先把所有驱动升级
然后监测CPU 内存 硬盘 显卡(如果有)的温度和使用情况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另外检测一下温度,很多事散热不太好,引起工作一会就死机,温度的话规律很强

网友:
猜测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机器会响,考虑硬盘,光驱,风扇吧

网友:
硬盘问题,原来我的戴尔也是,直接换了个硬盘

网友:
笔记本蓝屏一般是驱动有问题(要之前好现在不行了,一定看看有没有装驱动),风扇(过热)或硬盘(读程序卡死、开机慢)有问题或者是主板被摔打不稳定了

网友B:
先跑跑pe系统看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系统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win7要是还死机就是确定硬件问题咯

网友:
4年了是否有清灰?散热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几年前的nvidia显卡出过问题,批量的。搜搜nvidia显卡门,如果屏幕显示没问题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较大,搞搞卫生或是找条好的替换下试试

网友:
机器都会响了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的xp系统也是死机,排除系统,硬盘坏道,后换了主板就OK

网友:
主板北桥过热,上电,2/3分钟就很热,最后花160元换个块华硕旧主板就OK

网友:
一般是硬件原因吧,其他机器都不死,只有你机器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跑跑pe系统看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系统软件问题

硬盘有问题,pe是跑不出来的。

像笔记本这种非常容易震动的设备,硬盘需要尤其注意。
死机的时候先看一下硬盘灯是不是狂闪,如果是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坏道,这种时候基本离换硬盘不远了。

另外笔记本需要经常清灰,我拆过很多笔记本,有很多通风口基本上被灰尘堵死,这时候的症状是暴热,风扇狂转,死机,自动关机等等。

网友:
拆机清理灰尘肯定马上解决

网友:
s410好像有通病

网友:
使用埃达六十四(AIDA64)监视机器状况。

机器有问题的迹象很容易从各种监视参数里看得出来。重点关注传感器数据、硬盘SMART信息等,必要时可以用“稳定性测试”给CPU加压烤机。

网友:
以前没问题的应该是硬件老了

网友:
你要是自己会拆的话,拆开清灰,把CPU和显卡的硅脂全换了试一试。

网友:
温度过高容易蓝屏,建议清灰试试,换换硅脂的时候,不要用那些几块钱的东西,还不如不换

楼主:
不是温度高的原因,也不说散热的原因,有时候不热也死机,现在电脑运行时后盖都是开的。
我也怀疑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一般是硬盘问题,楼主是否更换了硬盘或者安装了盗版操作系统?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风扇灰太多,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重装下系统实施啊

网友:
我的台机也是,一般用个2小时以上就容易死机,画面卡在那不懂,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包括键盘的大小写指示灯等都没法切换。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八成是硬件问题。可以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系统的问题不大,我用过Win7,几乎没有你说的情况,多半是硬件问题,我之前的系统到冬天开机要20分钟,后来发现是硬盘问题

网友:
用memtest86+测试下,内存多半有坏块了

网友:
多半是硬件问题,内存居多,如果有敲盘声,果断换硬盘,弄好后也要重新装系统,经常死机重启什么的,系统文件会出问题。

网友:
用PE进系统进行烤鸡,如果没问题,基本判断是硬盘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
刚修好一台thinkpad
大概几分钟就蓝屏

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
但是不要安装什么国产垃圾流氓软件
不然会死的很快的

网友:
把系统重装了吧,换莫大发的系统耍耍

网友:
机器嗯嗯的响 ,不是风扇发出的就是硬盘了

网友:
win7稳定,如果容易蓝屏,很可能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电脑4年可以换了,不管啥牌子的。。。

网友:
4年?可以换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个SSD一定很爽!

网友:
换一个吧,4年了

网友:
就是,电脑该换新的了

网友:
看了下,按理应是硬盘故障比较大吧。换个新盘吧。

网友:
内存 硬盘 或者安装有问题

网友:
把内存拆下来,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装回去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开了自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内存擦擦,可以解决八成的问题,看看有没有需要拆的接口,处理一下安装好,最好包括CPU(自备导热硅脂);之后把 ...

什么接口是要拆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温度高的原因,也不说散热的原因,有时候不热也死机,现在电脑运行时后盖都是开的。
我也怀疑是硬盘问 ...

我也是把它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把它打开了~!

凑合先用着,经常备份资料就行了。等实在不行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合先用着,经常备份资料就行了。等实在不行了再说

网友(2014-09-26):
我的台式机久不久也会死机一次,打开机箱把内存往插槽按一两下,重新启动就又正常了:(

网友:
楼主拆机的时候 拍照片发上来 嘿嘿

网友:
我的也是偶尔这样 重启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开机的蓝屏,偶尔能开机成功

网友:
能不擦内存吗?跟内存有关系吗?电脑出问题了就擦内存?都跟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