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串口求助,发送数据不正确,在线等

楼主(2014-08-25):
现在的问题是串口发送数据不正确

好久没用AVR的片子,最近又做了个板子选了M16
用的程序都是之前能跑的

熔丝位选用外部8M和内部8M串口输出一样,都不是我想要的数据
选用4M和8M的一样

工程编译选M16,熔丝位配置,还有别的么?
感谢

楼主:
重新焊了一个板子,除了M16和232,其它什么都没焊,然后通讯正常了。

网友A:
这个例子告诉人们,不要捉急提问,要先自己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告诉人们,不要捉急提问,要先自己找原因。

我还想说,我换了个232,原来那板子也好了。

网友:
先检查检查虚焊之类的,然后用示波器看脉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