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duino mega 2560 刷USB (mega16u2) 出现未知驱动的问题解....

楼主(2014-08-25):
最近在搞一块MEGA2560的板子,这里我用的是ATEMEGA16U2的芯片,刷完USB固件,插上电脑显示USB出现未知驱动,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两个芯片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完全兼容?

刷的是16u2的固件,这款芯片是USB串口芯片给mega2560下程序用的,实测发现USB-TTL给MEGA2560下程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完全兼容?

已经解决,并且以后可以不用再ARDUINO板子上放下载电路了,将官方的下载器独立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的是16u2的固件,这款芯片是USB串口芯片给mega2560下程序用的,实测发现USB-TTL给MEGA2560下程序不稳定 ...

怎么会不稳定呢?我们用的ISP还是M8模拟的USB然后SPI通讯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不稳定呢?我们用的ISP还是M8模拟的USB然后SPI通讯下载呢

额我的意思是外接,usb-ttl(PL2303)不稳定,需要改电路才能用。我准备把原来的MEGA2560脱离ATMEGA8U2/16U2下载器做成不带板载下载器的最小系统板,然后把官方的下载器独立做成像ST-LINK这种的,以后做arduino就可以节约不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