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初学者使用】基于CodeWarrior中PE系统新建CMP例程

楼主(2014-08-25):
最近,有好多网友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PE系统,鉴于本人之前写过一篇上手配置PE的详细文档,而且一直没有发布,所以这次分享出来供新手参考。
这里以K60D100为例,使用我们CW的PE,讲解如何添加模块,包括GPIO, 串口,CMP模块等。
由于文章内容较多,就不以帖子的形式发布,直接上传文档以及参考代码。
如果是想直接使用Processor expert的软件,那么添加模块,编写代码方式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PE软件不像CW的软件自带编译器,PE软件只负责生产代码,当然也可以导入MDK和IAR。
如果大家在使用模块的时候,遇到困难,可以先加入模块,然后右击模块,点击help on component,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模块帮助文档,一般里面会有配置以及例程。
下面给出文档以及代码,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求助。

网友A:
请教一下,ke02的构建过程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ke02的构建过程是不是也一样?

构建过程一样,你可以先用KE02,加个小灯和那个串口玩玩。
当然,芯片你要宣传KE02,
如果你用的FRDM板子,那么你在我问的的图4要选择opensda。
或者你要是用JLINK就选JLINK。
其余添加就是IO口和串口的引脚,你要根据你KE02板子上用的脚来选择就行了。

网友A:
谢谢解释,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释,明白了。

自己新建个玩玩,如果遇到问题,随时告诉我。

网友:
先收藏资料,回头兑换一块ke02即可开始玩了!!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记得前一阵PE的帖子还很多呢,最近被顶下去了、。

网友B:
版主,求在KEIL中使用PE的教程。

网友:
谢谢版主的教程 ~~~~

网友C:
PE还是不习惯,看着KDS中使用PE和SDK来建立工程蛮好,但是目前SDK支持的芯片太少了
申请样品的时候也摆了个乌龙,看着SDK支持K22的120MHZ 就申请了MK22FN1M0VLH12 ,结果SDK不支持············
为什么SDK连新发布的这几颗都不能完全支持一下呢·················

网友:
入门好资料,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求在KEIL中使用PE的教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还是不习惯,看着KDS中使用PE和SDK来建立工程蛮好,但是目前SDK支持的芯片太少了
申请样品的时候也摆了个 ...

主要还是刚开始,只支持部分新的芯片,还不是很全。
其实你可以看到SDK支持的几块板子,其实也是支持板子对应的几块芯片。
以后SDK会慢慢都支持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

我看了下自己安装的是MDK V4.72a,教程一样吗?还是会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自己安装的是MDK V4.72a,教程一样吗?还是会更简单些?

你MDK版本太低了,最好升级下。
不然以后有新的芯片你不支持,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自己安装的是MDK V4.72a,教程一样吗?还是会更简单些?

看这个视频: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3-1-1.html
那个应该是4.7的,PE也比较老。
不过那个方法没有我给你MDK5那个连接导的方便。
4.7应该也是能倒的,不过建议你还是升级。

网友:
刚刚下载了CodeWarrior 64K专用版KE02Z正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视频: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3-1-1.html
那个应该是4.7的,PE也比较老。
不过那个方 ...

等我上手的时候再考虑下要不要升级~
现在手头还是有项目,等项目结束再学习。

网友D:
谢谢版主 正在学习用PE  使用的是K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 正在学习用PE  使用的是KDS

配置过程一样,如果模块不会,可以找help
或者发帖求助。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呐,好多资料, 都要看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