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小工具又来了:贴片元件收纳桶

楼主(2014-08-25):
从来没买过整盘的阻容贴片,都是买一条一条的散货,时间一长抽屉里乱成麻.用防静电袋做过模仿样品册的东西,但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这样用了一年多,这几天越看越不爽,琢磨着怎么改进一下,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收纳桶.

一只塑料管做容器,买的时候有端盖,在塑料管上开一个槽.然后把电阻绕在电感骨架上,放进塑料管里就OK了.

绕的时候可以在支架上开个口,然后把电阻条穿进去,这样不容易松掉.

网友:
好创意,每个规格还是单独动的。

网友:
不够强大, 感脚

网友:
楼主申请专利没??呵呵

网友:
这创意目测会火啊

网友A:
目测更换的时候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更换的时候比较麻烦

更换的时候,可以用胶带把新的条贴到剩下的尾巴上,然后往里推,条子就卷在支架上了.前提是按照支架和筒子的尺寸,加入适当数量的电阻条,否则推一会就推不动啦

网友B:
那个桶是什么地方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桶是什么地方找的

我是懒人在淘宝上买的,很多卖建材和工业材料的地方也有卖,如果不要求透明,可以直接买PVC水管,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我来帮顶好创意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楼主来个链接撒

网友:
楼主可以申请个专利

网友:
这个点子确实实用!赞一个!!!

网友C:
请问拉出来肯定没有问题,往回放容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拉出来肯定没有问题,往回放容易么?

只要控制好条子的长度,放回去没什么问题,太长就不行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顶一下。估计很快淘宝上就有的卖了/。

网友:
这要是多了得占多大的地方啊

网友:
好创意!
LZ 可以考虑申请个专利撒.

网友:
已经晚了,专利不能在论坛发布

网友:
还行,支持有想法的人,good

网友:
好创意,这个是。

网友D:
我都是买JLC的小盒子,一个6毛,买一种电阻买一个盒子,应经买了好多个了

网友E:
还是喜欢贴片元件盒,嘉立创那种,我一次买了几百,,,

网友:
这创意生产出来绝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喜欢贴片元件盒,嘉立创那种,我一次买了几百,,,

原件盒么,我也有原件盒,不过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我的原件盒是就地取材了,几分钱一个

大个的离心管还可以放贴片IC.

网友:
好创意啊!

网友:
楼主太聪明了 佩服一个

网友F:
我的用塑料分装盒,开口引出编带。用于贴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用塑料分装盒,开口引出编带。用于贴片加工。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感觉元件册比这个还是方便些,十块出头一本
就是只适合放批量制作好的 25 个一条的样品电容/电阻,否则每条都自己剪够累的

网友G:
楼主这创意真心不错,看看楼主有无机会申请个专利先!

网友H:
电感骨架哪里来的?

网友:
不错的创意。
贴片元件的参数写在不干胶纸上,贴到相应的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
拆散用自封口袋装,贴上标签,不占地方,好收纳,手工焊接比较方便。

网友:
牛逼的啊。我也在想这个

网友:
楼主送我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骨架哪里来的?

淘宝上有卖,这个小尺寸的0.28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创意真心不错,看看楼主有无机会申请个专利先!

专利什么的没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小众产品,分享小点子,如果能抛砖引玉方便各位电工,就很好了.

楼主:
这东西不值钱,不够运费啊..而且一个也不够用呢

网友:
是阿,如果大家真的喜欢,预付楼主定金,请楼主代工给大家做些,当然楼主的人工也要给报酬哦

网友I:
整盘怎么收拾?也用类LZ的方法?

网友I:
那个塑料管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盘怎么收拾?也用类LZ的方法?

整盘的有专门的收纳,淘宝搜索:贴片货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塑料管哪买?

淘宝搜索:透明塑料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买JLC的小盒子,一个6毛,买一种电阻买一个盒子,应经买了好多个了

话说这种元件盒子容易坏么?0603贴片元件倒过来会不会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话说这种元件盒子容易坏么?0603贴片元件倒过来会不会掉

小盒子质量很差,最可恶的是jlc包装用的保鲜膜会和盒子的塑料融合在一起,根本刮不下来

看在没得选的分上,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盒子质量很差,最可恶的是jlc包装用的保鲜膜会和盒子的塑料融合在一起,根本刮不下来

看在没得选的分 ...

确实没得选,买几个用用,试一下。

网友:
好创意,楼主头脑够用

网友:
原创啊,目测挥霍

网友:
有心人啊!我这儿还散成一团呢,每次找都要挨个看,准备买个存放元器件的小盒子之类的。

网友:
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
确实是好创意,我桌子上一堆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件盒么,我也有原件盒,不过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我的原件盒是就地取材了,几分钱一个

大个的离心管还可以放 ...

好东西!以前就怎么没有发现呢?

网友:
这创意好,我用的玻璃小药瓶

网友:
创意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我感觉还是小盒子方便

网友:
简单实用够强大

网友:
感觉挺好,但是空间利用率还是低,一旦品种多,就是麻烦.

网友:
楼主人才啊,方法真不错,电感骨架那么大?

网友:
看了像绕钓鱼线的盒子改装的。

网友:
好创意,实用

网友:
顶下,不过多个这样的筒子防一起似乎有干涉。期待更好的产品。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哈!

网友:
骨架做大点会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用塑料分装盒,开口引出编带。用于贴片加工。

好东西,我喜欢,,,
有没发自己的贴片加工的过程图给JLC论坛?
我先去找下.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不可限量,

网友:
当年也这么弄过,那种小的卷尺想出来的,不过后来改用手册了,还是手册方便点 呵呵

网友:
呃,创意不错!就是中间的空间还有点浪费哦。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创意不错,座等taobao出现成品。

网友:
陶宝上五毛钱一个的元件盒买一组也不贵啊,上面还可以用标签写上参数,感觉比这个方便吧。

网友:
小创意解决大问题啊,哈哈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mark下

网友:
好主意 cool

网友K:
我也来一张....

网友:
我感觉厂家或者淘宝店家在卖器件的时候就做出这样一卷的样子比较不错,或者说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卷一卷的了,要不自己绕确实麻烦

网友:
很漂亮,很实用。

网友:
要是买回来的样品直接是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速度申请专利,好创意

网友:
很实用,可以考虑推广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楼主好想法

网友:
赞,美观又实用

网友:
漂亮,我之前一直都是将电阻电容拉下来放在2*2*2的料盒里的

网友L:
照片为什么是黑白的?

网友:
创意不错,拆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照片为什么是黑白的?

彩色也拍了,看了看不如黑白的更能清晰反映细节..

网友M:
后面那个是鼠标吗,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实用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后面那个是鼠标吗,很高端的样子

淘来的二手微软轨迹球,用了2年多了吧,对手腕有些好处.

网友:
大家创意真多

网友:
这个好创意!不错!!!

网友:
有创意, 但柑橘用的时候估计不方便吧, 我还是老实用收纳盒吧

网友N:
真是整洁,我那桌面,常年一乱。

网友:
同样的工作,不同的人做出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好创意,顶一个

网友:
搞个专利吧

网友:
还是那种塞小抽屉方便~

网友:
很实用,好方法。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
创意无限,我也搞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是整洁,我那桌面,常年一乱。

你看到的只是电脑桌,放仪表工具和零件的桌子上常年狗窝..

网友:
看来是用心想了的~

网友:
换 中间的怎么办?

网友:
好点子,有卖的没

网友:
肯定有用的多的,用的少的,更换这一块比较麻烦。
创意确实够赞。

网友:
好创意呀......

网友:
哈哈,确实挺实用的,赞一个

网友:
这创意, 确实不错,

网友:
真心不错的创意!

网友O:
这个不错,楼主这种和那里有?

楼主:
很好的主意!

网友:
贴片阻容为什么就不出小卷包装的呢?搞不懂…

网友:
不错的点子,赞一个

网友:
强迫症患者,不错的设计。。。

网友:
真是各显神通啊

网友:
楼主真有创意啊,爱动脑!

网友:
。。。还不如买几个盒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这个不错,楼主这种和那里有?

我的这个是医院打针用的胶布剩下的包装盒.   这种盒子在医院是消耗品.  盒子都当作垃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这个是医院打针用的胶布剩下的包装盒.   这种盒子在医院是消耗品.  盒子都当作垃圾处理了. ...

恩,我在医院修机器的时候,看到不少一次性塑料容器啥的,都很想从垃圾桶里掏出来带走...

网友:
楼主人才是也

网友:
好样的, 加油哟

网友:
以前我也是买200个,300个的贴片,然后用小盒子装着,壳子那种盒子的卡子特别容易坏,用起来也很混乱(耐压,精度都没有标注清楚)

最近狠心之前的那些小数量贴片电容电阻全倒掉了,买了一箱(300个)7寸的贴片元件卷盘,争取以后用起来有条理一些

网友P:
樓主真是創意超群,那個用離心管的也很好,減緩氧化.

网友:
nice!可惜量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樓主真是創意超群,那個用離心管的也很好,減緩氧化.

离心管比这个方便易行,虽然元件要用镊子夹.可以找一块珍珠棉,戳孔,然后把离心管插在上面,连买离心管架的钱都省啦!

网友:
好整齐呀,再也不用乱了

网友:
蛮好的,考虑下

网友:
看着 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心管比这个方便易行,虽然元件要用镊子夹.可以找一块珍珠棉,戳孔,然后把离心管插在上面,连买离心管架的 ...

是的啊,有很多零件都擺太久,管腳氧化,焊接不易,這離心管還真是便宜,500個才18元,我用順丰,首重運費都得15元了,買1000個是1Kg,但是用不了這麼多,再想想可以用在何處.

网友Q:
淘宝找到这种缝纫机的塑料梭芯,应该也可以,准备买两盒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我在医院修机器的时候,看到不少一次性塑料容器啥的,都很想从垃圾桶里掏出来带走... ...

医院垃圾桶的东西千万不要动.  极其危险!   哪怕是生活区的垃圾都是!  各种有名没名的病毒...变异了没变异的......   电梯的按钮都不能直接用手按!

网友K:
引用 网友Q:
淘宝找到这种缝纫机的塑料梭芯,应该也可以,准备买两盒试试

不要买.  直径还不到两个手指粗...   贴片电阻缠上去会很痛苦的.

网友:
非常支持LZ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要买.  直径还不到两个手指粗...   贴片电阻缠上去会很痛苦的.

严重同意...太小没法用的..

医院呀,我去的时候能不接触的地方尽量不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Q:
淘宝找到这种缝纫机的塑料梭芯,应该也可以,准备买两盒试试

注意线轴间距大小是否容得下电阻条,电阻条纸带宽度大约为8m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医院垃圾桶的东西千万不要动.  极其危险!   哪怕是生活区的垃圾都是!  各种有名没名的病毒...变异了没变 ...

恩,感谢提醒!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
这注意不错啊!!1

网友:
很好很实用啊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按理说电子零配件归纳盒市场应该很大 应该有更好的分类方案  不过一直没看到过

网友:
有创意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用那种四氟带做骨架也可以吧

网友:
好创意 ,记下

网友:
创意不错,我的元器件也是乱七八糟,有时间按照这个思路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量少的原件还行,赶上电容用得多的,一拉一大块,上料挺麻烦。 一般都倒在料盒里,找起来也很方便。 ...

是的,像104这种电容,一张小板子就用十几二十个,还是直接买成盘的随用随取方便

网友:
高,实在好创意

网友:
好强的创意

网友:
还可以哦....

网友:
這個看起來不錯

网友:
好方法,以后也这么弄

网友:
还是元件盒好用

网友:
好主意!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好创意,规整方便取放

网友:
相当有才

网友:
不错,有创意。我也搞搞用。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 非常好

网友(2014-09-27):
好创意,我用元件本

网友S:
很实用.... 真的不错..... 不过去哪里找这个环?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也来一张....

这个更好,哪里买的?

网友:
98楼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太强了,必须顶一下啊

网友:
不错啊,申请专利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更好,哪里买的?

我的这个不是卖的. 是老婆拿回来的,医院的护士.天天跟胶布打交道.   我跟她说了一下.  集齐100.我就拿来分大家

网友:
有创意 嗯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S:
很实用.... 真的不错..... 不过去哪里找这个环?

淘宝搜索:电感骨架

网友:
我觉得这种元件盒子也挺方便的

网友:
创意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 赶紧申请专利

网友:
卷起来的?这个创艺太棒了

网友:
学习,电工家用利器。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真的不错,建议有收缩功能

网友:
不错,确实好用

网友:
够实用,好创意

网友:
创意不错啊,制作有点麻烦就是

网友:
厉害,这样就方便多了嘛

网友:
创意大师

网友:
好主意,很漂亮

网友:
好创意,每个规格还是单独动的

网友:
创意不错,建议量产

网友:
真正的是好创意啊

网友:
非常有创意。

网友:
好创意啊,我实在没办法就把那个拆开,放在瓶子里所以有很多瓶子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刁的一塌糊涂,,,,,,

网友:
想法不错,大多数电工应该都用的上

网友:
你这个盒子叫什么名字多大尺寸的呢?

网友:
创意源自生活

网友:
好用!找時間試做看看。

网友:
楼主好创意,赞一个!

网友:
用时还要拆,小盒子还是王道

网友U:
创意不错,就是感觉实用性没元价本或者元件盒强。1,件太少,2换件貌似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创意不错,就是感觉实用性没元价本或者元件盒强。1,件太少,2换件貌似不容易 ...

是的,只是觉得好玩,倒是想了想改进方法,抽空试试改造一下。

网友:
好东西,散货专用啊

网友:
看着标题,以为是一个大桶,原来是创意筒。

网友:
可以在外面贴个标签,方便找。元件盒方便,但是容易打翻。有的人用的时候还不注意,搞得全乱了,电容乱了还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件盒么,我也有原件盒,不过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我的原件盒是就地取材了,几分钱一个

大个的离心管还可以放 ...

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
不错的创意,赞一个

网友:
做成产品!

网友:
好创意,但是东西多了还是很乱吧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V:
引用 楼主:
原件盒么,我也有原件盒,不过时间长了容易氧化.我的原件盒是就地取材了,几分钱一个

大个的离心管还可以放 ...

请问下那种规格的离心管适用 0805 0603 等封装,SOIC-14的又适用什么规格的离心管,能推荐几个规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下那种规格的离心管适用 0805 0603 等封装,SOIC-14的又适用什么规格的离心管,能推荐几个规格吗? ...

这个可以去淘宝上看看,不同容积的离心管都有直径尺寸标出来,按需购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去淘宝上看看,不同容积的离心管都有直径尺寸标出来,按需购买就行了。 ...

这个我也看了下,只是实际使用时,你有什么经验,心得,多深镊子不好取了,多宽的口径适合呢,适合手抓,t太大容易出来?太浅也容易出来,太深占用空间?口径太大也占用空间.

网友:
好创意,学了一招!

网友:
好创意,实验室的这些小东西最烦人了。

网友:
好创意 学习了

网友:
好创意,每个规格还是单独动的。  赞一个

网友:
创意太好了

网友:
弄的不赖,楼上是有想法的人

网友:
很实用,创意不错

网友:
那个塑料桶原来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4-11-05):
这个要支持一下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