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KL26Z256VLL4 无法用256KB的Pflash

楼主(2014-08-25):
MKL26Z256VLL4 无法用256KB的Pflash,只能用128KB的Pflash

网友A:
可以读取芯片的SIM_FCFG1寄存器的PFSIZE,看一下真实的Flash大小,就算芯片的MARK被改了,这个寄存器还是改不了的。
最好连SIM_SDID寄存器也一起读一下

网友B:
楼主无法用256KB的pflash什么意思?是超过了就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无法用256KB的pflash什么意思?是超过了就写不进去?

不是,空程序就烧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空程序就烧不进去

你单独对高地址也就是block1操作试试?
空程序烧不进?能描述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同问,空程序烧不进什么意思?
你是指定到第二个bloc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对高地址也就是block1操作试试?
空程序烧不进?能描述的详细点吗? ...

就是主函数,里面什么初始化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空程序烧不进什么意思?
你是指定到第二个block了吗?

如果把图片上的128改为256就不行了,工程里面的main函数里面是空的,

网友B:
你用的是IAR啊, 那你要检查下你的256的ICF是不是正确,我们芯片肯定能用的。
还有你的硬件一定要是256K的。
这个可以肯定的讲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你打开你的256的icf看看flash内存分配是否正确。
另外,还有你的icf和你的软件程序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IAR啊, 那你要检查下你的256的ICF是不是正确,我们芯片肯定能用的。
还有你的硬件一定要是256K的 ...

我用另一片相同芯片KL26Z256VLL4就可以烧录256KB的Pflash
相同程序,只是把软件配置改256KB

网友D:
楼主和我的问题一样啊    必须把flash loader改成128的      icf也必须改成128的   我的芯片是MKL26Z256VLL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我的问题一样啊    必须把flash loader改成128的      icf也必须改成128的   我的芯片是MKL26Z256VLL ...

你的芯片是在野火买的,还是自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芯片是在野火买的,还是自己买的啊?

自己做的板子   芯片淘宝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另一片相同芯片KL26Z256VLL4就可以烧录256KB的Pflash
相同程序,只是把软件配置改256KB ...

你芯片哪里买的,如果另一块相同芯片的芯片能烧录,那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你外围什么的都对吗?
有没有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规定的来?
你能烧录的板子和不能烧的板子一样吗?

楼主:
芯片是淘宝买的,能烧录的板子是野火的,不能烧录的板子是自己仿野火的。但是自己仿的板子可以烧128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哪里买的,如果另一块相同芯片的芯片能烧录,那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你外围什么的都对吗?
有没有 ...

芯片是淘宝买的,能烧录的板子是野火的,不能烧录的板子是自己仿野火的。但是自己仿的板子可以烧128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哪里买的,如果另一块相同芯片的芯片能烧录,那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你外围什么的都对吗?
有没有 ...

能不能把快速指南的链接发给我,我自己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哪里买的,如果另一块相同芯片的芯片能烧录,那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你外围什么的都对吗?
有没有 ...

我测试过了,相同的主板,申请的样片可以烧录256KB Pflash,淘宝买的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相同的主板,申请的样片可以烧录256KB Pflash,淘宝买的就不行。 ...

我的也是  淘宝买的芯片
如果设置成256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我把工程里面的Device改成MKL26Z128,那linker改成128KB_Pflash.icf,把Flash Loader改成FlashKLxx128K.board,然后就能正常下载和仿真了

我是在这一家买的  可能是芯片原因

因为我发现其他人也有反应这家淘宝的芯片有问题

ICF的信息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相同的主板,申请的样片可以烧录256KB Pflash,淘宝买的就不行。 ...

楼主,你的购买渠道实在令人担忧啊。
说不定你芯片本身就是128,后来刻个256的。

你可以去我们小批量代理那里买,比如易络盟网站,贵点,至少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淘宝买的芯片
如果设置成256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建议大家购买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否则遇到假货赔了钱不说还烦神。
小批量的可以到易络盟的网站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快速指南的链接发给我,我自己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没注意到 ...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
快速指南,第二章。
估计你买的不是正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编辑你的一楼,然后在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编辑你的一楼,然后在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 ...

版主,易络盟网站没有MKL26Z256VLL4这款芯片了,请问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编辑你的一楼,然后在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 ...

         这东西还有假的,飞思卡尔出淘宝吧。在阿莫这里卖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还有假的,飞思卡尔出淘宝吧。在阿莫这里卖也是可以的。  ...

阿莫以后倒是有可能会卖飞思卡尔的芯片的。
淘宝的渠道,芯片质量让人担忧。
所以,你购买可以去官方的代理,比如易络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易络盟网站没有MKL26Z256VLL4这款芯片了,请问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到吗? ...

帮你找找看,等下啊。
一般可以到这款芯片的页面看看有哪些代理在卖。

网友B:
楼主,来这个链接找找: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umber=MKL26Z256VLL4
上面链接中,共有三家在做,Avnet Electronics,Digi-Key Corporation,Mouser Electronics
Mouser electtonics 他们家有货: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pfAUqDpGYmTrg%3d%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这个链接找找: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hoppingcart.buynow.framework?partnumb ...

谢谢版主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啦。。。。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帖讨论。
以后发帖,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下,不需要进到子版块。

楼主: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quick_ref_guide/KLQRUG.pdf?fasp=1&WT_TYPE=Users%20Guide ...

市场上,比如taobao,有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市场上,比如taobao,有假货?

这个我只能告诉你,非我们官方指定的渠道,产品的质量问题得不到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只能告诉你,非我们官方指定的渠道,产品的质量问题得不到保证。 ...

st的芯片,小批量时,经常在taobao上买,还没有碰到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的芯片,小批量时,经常在taobao上买,还没有碰到不能用的。

那是因为ST应该已经普及到淘宝了。
飞思卡尔还没有普及到淘宝,如果购买飞思卡尔的产品,建议你还是到正规渠道。

楼主:
官方购买渠道用的时间有点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帖讨论。
以后发帖,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下,不需要进到子版块。 ...

版主,之前申请的样片,AD模数转换模块没法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莫以后倒是有可能会卖飞思卡尔的芯片的。
淘宝的渠道,芯片质量让人担忧。
所以,你购买可以去官方的代 ...

           阿莫这里买芯片起码放心。

          我们不相信广告,我们只相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帖讨论。
以后发帖,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下,不需要进到子版块。 ...

版主,我还是把出错提示给你看看吧,总感觉可能不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B:
楼主,你看看你flashloader选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之前申请的样片,AD模数转换模块没法用啊,

没法用是什么意思呢?
你程序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看你flashloader选的什么?

确实是256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用是什么意思呢?
你程序没有问题吧?

相同的程序,在一块板子上能用另一块板子上就不能采集到值,而是固定的值

网友B:
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RESET引脚上拉4.7K到10K,对地接100nf的电容。
NMI引脚上拉4.7K到10K。
烧录接口中DIO加上拉。
这些都有了吗?
你现在程序这个配置能在其他的KL26Z256VLL4中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同的程序,在一块板子上能用另一块板子上就不能采集到值,而是固定的值 ...

固定值的地方,那个引脚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RESET引脚上拉4.7K到10K,对地接100nf的电容。
NMI引脚上拉4.7K到10K。

在其他的KL26Z256上是能跑的,只是我还是不是很确定这片芯片是假的,毕竟128KB的Pflash是能跑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其他的KL26Z256上是能跑的,只是我还是不是很确定这片芯片是假的,毕竟128KB的Pflash是能跑程序的 ...

主要我怀疑是你芯片本来就是128K的,被打码成256的,之前貌似有网友遇到过这种重新刻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值的地方,那个引脚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试过相同的板子,管脚悬空,其他的芯片是可以采集到动态变化的值,而坏的芯片采集的值是0XFEFF(采集精度1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怀疑是你芯片本来就是128K的,被打码成256的,之前貌似有网友遇到过这种重新刻字的问题。 ...

那现在只能这么认为了,以后还是在官方渠道买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相同的板子,管脚悬空,其他的芯片是可以采集到动态变化的值,而坏的芯片采集的值是0XFEFF(采集精 ...

这个ADC的采样是不可以把引脚悬空测的。
你需要给相应的引脚一个电压的。
你可以试试,悬空测出来的肯定不对的,这个我们也一直强调。
楼主你去官网下个AN4373的应用笔记看看。
你看了内部等效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只能这么认为了,以后还是在官方渠道买芯片吧

对的,官方渠道购买,至少不会去怀疑质量问题。
最关键,你外部电路没问题,软件也没问题,独独这款芯片跑有问题,而且购买渠道还不正,很难让人不怀疑芯片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C的采样是不可以把引脚悬空测的。
你需要给相应的引脚一个电压的。
你可以试试,悬空测出来的肯定 ...

之前我用ADC的采样测模拟陀螺仪的值,就是个固定值,跟悬空一样
我知道管脚悬空测得值不对,但至少测得的值是有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用ADC的采样测模拟陀螺仪的值,就是个固定值,跟悬空一样
我知道管脚悬空测得值不对,但至少测得的 ...

那是所有ADC引脚都有问题,还是固定的ADC引脚有问题呢?
有没有尝试换成其他的引脚或者内部的bandgap测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所有ADC引脚都有问题,还是固定的ADC引脚有问题呢?
有没有尝试换成其他的引脚或者内部的bandgap测下 ...

换过其他管脚,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取芯片的SIM_FCFG1寄存器的PFSIZE,看一下真实的Flash大小,就算芯片的MARK被改了,这个寄存器还是改 ...

我用IAR编译的,按128KBPflash烧录的,寄存器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取芯片的SIM_FCFG1寄存器的PFSIZE,看一下真实的Flash大小,就算芯片的MARK被改了,这个寄存器还是改 ...

这张是256KBPflash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取芯片的SIM_FCFG1寄存器的PFSIZE,看一下真实的Flash大小,就算芯片的MARK被改了,这个寄存器还是改 ...

谢谢这位大神了,这款芯片确实是只有128KBP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淘宝买的芯片
如果设置成256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可以读取芯片的SIM_FCFG1寄存器的PFSIZE,看一下真实的Flash大小,就算芯片的MARK被改了,这个寄存器还是改不了的。
最好连SIM_SDID寄存器也一起读一下

我的芯片已确定是128KB的了,只是标的是256KB,你也可以看一下寄存器,看看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官方渠道购买,至少不会去怀疑质量问题。
最关键,你外部电路没问题,软件也没问题,独独这款芯片 ...

版主,现在已确定是芯片的问题,
谢谢版主这么细致耐心的解答,这个Pflash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版主帮忙结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了,这款芯片确实是只有128KBPflash的。

看来淘宝上的奸商还是挺多的,把128K改Mark改成256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淘宝上的奸商还是挺多的,把128K改Mark改成256K

还是有大神这样的人物,才能戳破淘宝上不良商家的真面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了,这款芯片确实是只有128KBPflash的。

的确可以通过寄存器查看flash大小,所以以后购买一定到正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