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驱动的12864的刷屏速度有区别吗?(51串口跑460800Kbps)

楼主(2014-08-25):
大家好

我好久没有玩单片机了...水平还比不上坛里那位横空出世的12864电子钟作者...

最近寝室里面翻出来一块12864的屏幕,想玩点什么东西,
打算在上面用51放个bad apple。。。(bad apple就是一个黑白视频,帧率24)

我的视频数据是在电脑上通过串口传到单片机(51,24Mhz,115200)上的,
上位机是python写的,
感觉手上这个12864的刷屏速度比较慢,
播放速度是4fps左右。
现在正在倒腾简单的视频无损压缩。

分析了下单片机上的程序运行结果,发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屏幕的忙或者是延时...
倒是之前担心的串口带宽问题完全没压力(之前少算了个1024)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提示屏幕的刷新速度
我手上这块屏幕是ST7920的

update:....今天瞎折腾...在51上面的串口跑上了460800Kbps.....

网友A:
试试OLED的12864,具体刷屏速度多少我不知道,不过用500K的SPI频率无压力,IIC也支持400K的速率,都不用单片机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OLED的12864,具体刷屏速度多少我不知道,不过用500K的SPI频率无压力,IIC也支持400K的速率,都不用单 ...

我对这种大黄屏大蓝屏的12864有特殊嗜好...
不过谢谢你的回答,有空去买个OLED的玩玩

网友B:
普通的12864
速度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12864
速度都很低

帧率能上20吗

网友:
12864挺好用的

楼主:
帧率能上20吗

网友C:
ST7920刷不快的,10FPS就不得了了。4FPS还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7920刷不快的,10FPS就不得了了。4FPS还有优化的空间

有啥12864是这种造型(好大一块的这种)
但刷屏速度快的吗

网友:
还凑合吧
我感觉有点玄

楼主:
现在串口跑上460800Kbps之后 帧率能到6.92了...
接下来试试优化视频的算法

网友D:
Ic的速度上去了,黑白屏液晶也反应没那么快,最多10fps,最多十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的速度上去了,黑白屏液晶也反应没那么快,最多10fps,最多十

我试着努力一下
现在能刷到7.5fps了

我看网上有人能从sd卡读取刷19264能刷到24fp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努力一下
现在能刷到7.5fps了

速度快了,画面会有拖影,现象是前面的画面还没有完全消失,后面的画面又开始显示。

网友E:
12864可以显示pwm波形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跑上460800Kbps之后 帧率能到6.92了...
接下来试试优化视频的算法

USB3.0也就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64可以显示pwm波形么?

你是说灰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3.0也就这速度.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SB3.0也就这速度.

估计二代兄打多了个K

网友G:
我来帮二代兄计算一下吧。
12864的像素数量128*64=8192,24帧,数据量为8192*24/8=24576Bytes, 用串口传输,8b1起始1停止,则波特率至少需要24576*10=245.768Kbps。
我以前试过12864的帧率可以达到24以上,不过不同驱动芯片不同厂家的模块都不一样。如果发现屏刷得慢,则可以改改背面的RC参数,通常把C改小一点,让液晶驱动IC的频率高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额,就是用12864显示pwm程序的波形,不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二代兄打多了个K

善!抱歉了...我还一时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帮二代兄计算一下吧。
12864的像素数量128*64=8192,24帧,数据量为8192*24/8=24576Bytes, 用串口传输 ...

我用了一些压缩算法
跑bad Apple的带宽要求没有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帮二代兄计算一下吧。
12864的像素数量128*64=8192,24帧,数据量为8192*24/8=24576Bytes, 用串口传输 ...

单片机内部加上缓存现在的带宽是够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内部加上缓存现在的带宽是够用的

那就提高12864的内部始终频率吧,调屏背后的RC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内部加上缓存现在的带宽是够用的

其实不够用QAQ
我还要进一步压缩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提高12864的内部始终频率吧,调屏背后的RC参数

我尽量不动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呃,51和12864是并口连接的吧

详见
http://www.dlifep.com/?p=611

网友I:
我只能说楼主太牛了,可以把51的串口跑到这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能说楼主太牛了,可以把51的串口跑到这种速度

35Mhz频率应该稳定92160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能说楼主太牛了,可以把51的串口跑到这种速度

是bps而不是kbps.....(对不起之前NC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帮二代兄计算一下吧。
12864的像素数量128*64=8192,24帧,数据量为8192*24/8=24576Bytes, 用串口传输 ...

你少除了个八

网友:
额 是我少看了个八。。。

网友:
有空去买个OLED的玩玩

网友:
ST7920速度就是挺慢的

网友:
用总线方式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