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0 正交编码器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5):
K60有2个支持正交编码器 的 FTM,每个FTM有两个通道,共有四 路,那么请问 K60是支持连接两个编码器,还是四个编码器呢? 初学K60,见笑了,嘿嘿

网友:
还没有K60板,不表态,顺便带走9B

网友:
我记者应该是两个,不过编码器还可以接LPTMR.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K60 100M的芯片吗? 如果是那么有FTM1,FTM2是一共支持两个正交编码器的,因为一个正交编码器要用两个引脚,所以相当于一个FTM模块支持一个正交编码器,这个你从我们的用户手册中也能看出来。

网友:
没用过K60,不过听版主的没错。

网友:
看手册是2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