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LT3487 输出的负电压只要接负载就发热很严重

楼主(2014-08-25):
我正在用电源芯片LT3487 ,5v电压输入,+15v和-8v输出,但是输出的负电压-8v只要接负载就发热很严重,而且输出幅值越来越小, 芯片的外围电路都是按照官方的典型应用设计的,且布局也基本是按照官方的推荐布局的。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有可能出在哪一块呢?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负载电流有多大呢。

资料上是说可以输出80ma的,我是直接将-8v接750欧姆的电阻到地的,算下来应该也就是10ma多点,

楼主:
各位帮我看看问题有可能出在什么元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啊!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是-8v输出相关的两个电感用的是某宝的货,其感值根本就不是15uh,差到很远去了!

网友:
L1~L3用这种封装的电感不出问题才怪,要用线绕功率电感才行,例如2D11或者CD32封装的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
还是大师看得仔细啊,这隐藏的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