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的接收数据通道有效宽度问题

楼主(2014-08-25):
请教各位大神,nRF24L01从机接收数据通道有效宽度是不是必须与主机发送的数据包的宽度相同?
我主机发送了一个5字节的数据包,从机接收数据有效宽度为5字节时能正常产生接收中断并读取接收数据。
接收通道有效宽度大于5字节时却不产生中断。我看芯片手册上说接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即可产生接收中断,莫非这个通道宽度必须得与数据包宽度相同?
那样的话发不定宽度的数据包不就麻烦了。

网友A:
软件处理,2种方法:1.分包传输,设定个最小包,大的全部分包发送,包里加分包序列。2.按32字节包发送所有数据,空字节用特殊字符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2种方法:1.分包传输,设定个最小包,大的全部分包发送,包里加分包序列。2.按32字节包发送所有 ...

谢谢,明白您的解决方案了。
也就是说接收数据通道必须被填满才能产生接收终端对吗?

网友A:
是的。发送接收数据位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发送接收数据位宽一致。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