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时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4-08-25):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热情盼望amo的大大们指点迷津。。。
管脚做输出时,输出高电平是拉电流,电流从单片机流出道负载;数据手册符号是Ioh;输出低电平时是灌电流,电流从负载流入到单片机管脚,符号是Iol。这些倒是知道。。
这些倒是知道,关键是单片机配置成输入时,数据手册中没有提到详细的信息,或许是我没有找到吧。
(1)输入应该也分输入高电平和输入低电平,这些电流一般是多大呢‘
(2)网上看帖子,别人说是单片机输入时是高阻态,可以认为是断路。如果配置成输入,我直接接VCC,或者VCC接一个很小的电阻在接管脚,让输入电流很大,这样是否可行呢。

可能问题比较幼稚,可真是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51最大灌电流是20MA吧,其他不清楚,具体要看手册吧,再不知道做实验用万用表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