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用PCA产生pwm的问题

楼主(2014-08-25):
因为需要产生一个频率几百赫兹的pwm波,只能用定时器0溢出来提供时基。
但是用系统时钟产生的pwm波没问题,用定时器0溢出产生的pwm波畸形了,不知道为啥
定时器0代码如下,不知道是不是中断的原因,因为关了中断用工作方式2是没问题的,可是工作方式2达不到几百赫兹的频率。。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工作方式1,16位
        TH0=T_Init/256;
  TL0=T_Init%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T_Init/256;
  TL0=T_Init%256;
}

网友A:
想要几百赫兹的话
得用硬件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几百赫兹的话
得用硬件pwm了

我这用的就是硬件啊,你说的是io口软件模拟吗?
明天去试试ECI行不行。。

网友B:
怎么个畸形法?没有讲清楚。
在中断中尽量减少运算,直接用个常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畸形法?没有讲清楚。
在中断中尽量减少运算,直接用个常数不行? ...

网友:
这样的波形,幅度那么小,时钟没连上?如果正常,就要从硬件上找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用的就是硬件啊,你说的是io口软件模拟吗?
明天去试试ECI行不行。。 ...

硬件pwm不是用软件模拟的
一般是把相关数据放进去
然后由硬件去产生pwm波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硬件pwm输出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用了timer0溢出触发PCA吧。
悬空PWM输出口看看。

网友:
交叉开关和端口配置搞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