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 ENC28J60 + uIP1.0 DHCP无法工作

楼主(2014-08-25):
采用uip自带的DHCP,能正常发送discover,但无法收到路由返回的数据,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请教一下,关于网络协议什么的这部分咋学啊,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关于网络协议什么的这部分咋学啊,有点多。

有本书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本书写的很好!

有本书是神马书

网友:
各位大哥,我移植uip-1.0协议栈可以在局域网实现一个web服务器,客户机可以向我的嵌入式设备请求到动态网页。现在我想将我的嵌入式设备接入公网,因为我的嵌入式备接入公网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固定的IP,所以我移植花生壳的DDNS协议实现域名到动态ip的解析。但是现在出了问题,我用网线将板子连到路由器上,并不识别,就是说我的嵌式设备并不是一个网络设备,路由器并没有给它分配一个IP。我是否应该移植uip的dhcp client来自动获取一个IP?但是这个app文件几乎完全没有注释,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还请各位大哥指教啊!

楼主:
目前修改了uip_process中UDP部分,可以实现DHC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