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块话处理关于温度在1602显示的问题,程序报错

楼主(2014-08-25):
报错如图所示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1602.h"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int tempis;
void main()
{
        while(1)
        {

                tempis=get_temp();
                init_1602(tempis);
                display_1602();
        }
}

==================温度传感器 C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ds=P2^2;
int temp;

/************************
*      初始化ds18b20
*************************/
void init_ds18b20()
{
        int i;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
                        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
*   在ds18b20读一个位
*************************/
bit te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8)i--;
        return(dat);
}

/************************
*   在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tempread()                         //8位构成一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
*   获取温度
*注释:获取的温度为整数,类型为整型
*************************/
uchar get_temp(void)
{
        uchar a,b;
        init_ds18b20();
        delay(1);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1);

        init_ds18b20();
        delay(1);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a=tempread();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
        return temp;
}
==========温度传感器头文件=========================================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get_temp(void);
#endif

=======液晶C文件======================================================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调用其中的延时函数
#include <reg52.h>
sbit lcd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
*      写命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
*      1602初始化
*************************/
void init_1602()
{
        wela=0;
        du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

/************************
*      液晶显示
*************************/
void display_1602(int x)
{
        write_date('t');
        delay(5);
        write_date('e');
        delay(5);
        write_date('m');
        delay(5);
        write_date('p');
        delay(5);
        write_date(x/10+32);
        delay(5);
        write_date(x%10+32);
        delay(5);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date(0xdf);
        delay(5);
        write_date('C');
        delay(5);
}
==============液晶头文件===================================================
#ifndef __1602_H__
#define  __1602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void init_1602();
extern void display_1602();
#endif
===============延时函数============-================================
#include "delay.h"
/************************
*      延时函数
*注释:延时xms
*************************/
void delay(uchar x)
{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delay(uchar x);
#endif

楼主:
这个错好像是函数未声明,可是我已经声明了呀,包涵在1602.c里的

楼主:
求大神帮助~

网友:
extern void display_1602(int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