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存储设备自动挂载问题,玩树莓派的请进!

楼主(2014-08-25):
在网上看到一个USB存储自动加载的脚本,发现确实能自动挂载,可是挂载的硬盘只读,而U盘和TF卡读写都可以?

    KERNEL!="sd*", GOTO="media_by_label_auto_mount_end"
    SUBSYSTEM!="block",GOTO="media_by_label_auto_mount_end"
    IMPORT{program}="/sbin/blkid -o udev -p %N"
    ENV{ID_FS_TYPE}=="", GOTO="media_by_label_auto_mount_end"
    ENV{ID_FS_LABEL}!="", ENV{dir_name}="%E{ID_FS_LABEL}"
    ENV{ID_FS_LABEL}=="", ENV{dir_name}="Untitled-%k"
    ACTION=="add", ENV{mount_options}="relatime,sync"
    ACTION=="add", ENV{ID_FS_TYPE}=="vfat", ENV{mount_options}="iocharset=utf8,umask=000"
    ACTION=="add", ENV{ID_FS_TYPE}=="ntfs", ENV{mount_options}="iocharset=utf8,umask=000"
    ACTION=="add", RUN+="/bin/mkdir -p /media/%E{dir_name}", RUN+="/bin/mount -o $env{mount_options} /dev/%k /media/%E{dir_name}"

    ACTION=="remove", ENV{dir_name}!="", RUN+="/bin/umount -l /media/%E{dir_name}", RUN+="/bin/rmdir /media/%E{dir_name}"
    LABEL="media_by_label_auto_mount_end"

网友A:
装 ntfs-3g ,改硬盘的读写属性,就可以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 ntfs-3g ,改硬盘的读写属性,就可以读写了。

为什么要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 ntfs-3g ,改硬盘的读写属性,就可以读写了。

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