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AD和DA,程序的时序怎样安排?

楼主(2014-08-25):
51单片机分别接AD9240和AD9762(14位和12位),AD输入给一个正弦波,DA相应输出一个正弦波,两个芯片的CLK接p1.3和p1.4,定时器定时翻转IO口,现在的思路是: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读取AD的输出,做计算后写给DA芯片,但是这样计算程序会占一部分时间,影响方波的精度,如果频率不高的话,是否这个影响可以忽略呢?

网友:
这个还得问你自己。影响肯定有的,问题是你最你可接受的低精度是多大?

楼主:
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时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