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VET6 IAP升级 FLASH编程问题

楼主(2014-08-25):
在使用IAP功能的过程中,调用 《flash_if.c》中的函数<FLASH_If_Init();>能解锁Flash,但FLSAH_SR状态寄存器中错误标志PGPERR、PGSERR位不能被清零。
导致在后续代码中调用《stm32f4xx_flash.c》中的<FLASH_GetStatus(void)>函数时,总是返回编程错误标志,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详细情况如下:
CPU:STM32F407VET6
编译软件:RealVeiw MDK V4.70.0.0
仿真器:Jlink V8
例程:来自STM32社区,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ziliao&id=150

仿真流程如下:
1:复位时:FLSAH_SR状态寄存器值为0.  FLASH_CR控制寄存器处于锁定状态LOCK bit为1.  正常。如下图,(右侧,红色方框内)

2:执行SystemInit系统初始化函数中第一条语句后:FLSAH_SR状态寄存器中PGPERR、PGSERR位被置1.  FLSAH_SR中LOCK bit为1. 如下图,(右侧,红色方框内)

3:初始化完成后跳转到主程序,首先执行的是FLASH_If_Init();函数。

    该函数中包含两个子函数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

执行FLASH_Unlock(); 函数后FLASH被解锁,FLASH_CR中LOCK位被清零。
执行 FLASH_ClearFlag();函数后,FLASH_SR中的PGPERR、PGSERR位并未被清零。(不正常)如下图。(右侧,红色方框内)

4:在后续的操作中会多次调用FLASH_GetStatus(void)函数,因FLASH_SR中PGPERR、PGSERR位不能被清零,导致返回值始终为FLASH_ERROR_PROGRAM; 显示编程错误,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换了几个板子,都一样,不知道是否是Jlink问题,还是程序设计问题,或者是编译器问题?有没有类似情况的?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检查程序吧,
这几天正在搞103的IAP,暂时没遇到问题

楼主:
我用103的也没问题,FLASH_SR都正常,就407不正常,我看了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寄存器地址,参数都是正常,就是清除不了FLASH_SR这个寄存器。再找找看吧。谢谢提醒。

网友A:
给你发个可以正常使用的Flash代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 flash.c
*
*  Created on: 2013年10月23日
*      Author: keinYe<keinYe@foxmail.com>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 内部flash擦除、写驱动。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global.h"

#define MIN_SECTOR_SIZE              0x4000

const uint32_t sector_addr[] =
{
  0x08000000,      //16K
  0x08004000,      //16K
  0x08008000,      //16K
  0x0800C000,      //16K
  0x08010000,      //64K
  0x08020000,      //128K
  0x08040000,      //128K
  0x08060000,      //128K
  0x08080000,      //128K
  0x080A0000,      //128K
  0x080C0000,      //128K
  0x080E0000       //128K
};

/*
*  Function: __inline void flash_unlock(void)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__inline void flash_unlock(void)
{
  if (FLASH->CR & (1 << 31)) {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
}
/*
*  Function: __inline void flash_lock(void)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__inline void flash_lock(void)
{
  FLASH->CR |= FLASH_CR_LOCK;
}
/*
*  Function: void flash_erase(uint32_t sector)
* Parameter: sector: 擦除flash段号。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erase(uint32_t sector)
{
  flash_unlock();
  /*  wait busy flag  */
  while(BIT_TST(FLASH->SR, FLASH_SR_BUSY));
  FLASH->SR |= FLASH_SR_ERROR_MASK;

  FLASH->CR &= ~FLASH_CR_PSIZE_MASK;
  FLASH->CR |= FLASH_CR_PSIZE_32BIT;
  FLASH->CR &= ~FLASH_CR_SECTOR_MASK;
  FLASH->CR |= (sector << 3) | FLASH_CR_SER;
  FLASH->CR |= FLASH_CR_STRT;

  /*  wait busy flag  */
  while(BIT_TST(FLASH->SR, FLASH_SR_BUSY));
  FLASH->SR |= FLASH_SR_ERROR_MASK;
  FLASH->CR &= ~FLASH_CR_PSIZE_MASK;
  FLASH->CR &= ~(FLASH_CR_SECTOR_MASK | FLASH_CR_SER);
}
/*
*  Function: inline void flash_lock(void)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int32_t get_sector(uint32_t addr)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sizeof(sector_addr)/sizeof(uint32_t)); i++)
  {
    if (addr == sector_addr[i])break;
  }
  if (i >= (sizeof(sector_addr)/sizeof(uint32_t)))return (-1);
  return i;
}
/*
*  Function: uint32_t flash_program(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Parameter: addr:  写flash 32位地址。
*            *buf:  写flash数据缓冲区。
*            len:   写flash数据长度。
*    Return: 0:     写flash完成。
*            1:     写flash错误。
*/
uint32_t flash_program(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flash_unlock();
  /*  wait busy flag  */
  while(BIT_TST(FLASH->SR, FLASH_SR_BUSY));
  FLASH->SR |= FLASH_SR_ERROR_MASK;
  BIT_SET(FLASH->CR, 0);
  while(len--)
  {
    if ((addr % MIN_SECTOR_SIZE) == 0)
    {
      if (get_sector(addr) >= 0)
      {
        BIT_CLR(FLASH->CR, 0);
        flash_erase(get_sector(addr));
        BIT_SET(FLASH->CR, 0);
      }
    }
    *(uint8_t*)addr = *buf;
    /*  wait busy flag  */
    while(BIT_TST(FLASH->SR, FLASH_SR_BUSY));
    FLASH->SR |= FLASH_SR_ERROR_MASK;
    if (*buf != *(uint8_t*)addr)return 1;
    addr++;buf++;
  }
  BIT_CLR(FLASH->CR, 0);
  flash_lock();
  return 0;
}

/*
* flash.h
*
*  Created on: 2013年10月23日
*      Author: keinYe<keinYe@foxmail.com>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
*/

#ifndef __FLASH_H__
#define __FLASH_H__

#define FLASH_KEY1               ((uint32_t)0x45670123)
#define FLASH_KEY2               ((uint32_t)0xCDEF89AB)

/* flash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FLASH_SR_BUSY            16
#define FLASH_SR_ERROR_MASK      0xF3

/* flash control flash */
#define FLASH_CR_PSIZE_MASK      (0x03 << 8)
#define FLASH_CR_PSIZE_8BIT      (0x00 << 8)
#define FLASH_CR_PSIZE_16BIT     (0x01 << 8)
#define FLASH_CR_PSIZE_32BIT     (0x02 << 8)
#define FLASH_CR_PSIZE_64BIT     (0x03 << 8)

#define FLASH_CR_SECTOR_MASK     (0xF8)

#endif /* __FLASH_H__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个可以正常使用的Flash代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多谢你的代码,测试了还是不行,ST技术支持发了测试代码,情况也还是一样。是否和仿真器有关系。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去写Flash,现在是FLASH_SR寄存器指示出现了编程错误,但还没有开始编程啊,没有对FLASH进行写操作。最关键的问题是手册上说得很清楚,对该寄存器相应位写1可清零该位为0。不管它是如何出现错误,但总得能清零吧,清零只是对一个普通寄存器进行写操作而已,这条语句通过编译后的汇编语句查看,确实是执行了,往FLASH_SR寄存器里面写的数据是0XF3,但就是清不了零。怀疑是否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换了几个芯片也一样,难道这一批都有问题?

网友:
没使用过STM32F407。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代码,测试了还是不行,ST技术支持发了测试代码,情况也还是一样。是否和仿真器有关系。关键的问 ...

Flash是不是设置读写保护了,这个驱动我在407和4X9上使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B:
遇到过同样得问题,jlink问题,换用stlink就好了,程序不一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同样得问题,jlink问题,换用stlink就好了,程序不一定有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是Jlink的问题,芯片的不大可能一批都有问题,现在手头没有st-link,找一个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是不是设置读写保护了,这个驱动我在407和4X9上使用都是正常的!

我操作的是FLASH_SR寄存器,则个寄存器是数据RAM地址空间,不属于FLASH,  上电后除了FLASH_CR这个寄存器被锁定后,其他的应该都是可以操作的。可能和仿真器有关系吧,或者是芯片,再试试。

网友:
换个仿真器就好了,不用太担心

楼主:
ST原厂来了技术支持,给搞定了,升级了软件版本,以前用MDK4.70,现在用MKD5.11,仿真器自动升级后,正常。确实是仿真器和编译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4-12-20):
不错,以前用JLINK调试程序擦除flash时老是有问题,不仿真直接运行就没问题,原来是这个原因呀,谢谢啦

网友:
刚接触STM32的FLASH,学习一下

网友(2015-08-18):
好像MDK 4.54 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对FLASH操作的时候

网友:
参考我们代码吧

网友C:
楼主关于这个问题,您最终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关于这个问题,您最终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请看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