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ard TFT驱动姊妹篇:iHMI43 TFT驱动verilog版

楼主(2014-08-25):
上次发布了小马哥iboard TFT驱动verilog版,有坛友反映说,显示示波器界面时,屏幕有明显的闪烁。由于当时没有硬件,所以无从验证了,哈哈。这次吸取上次教训,自费打样了几块板子,重写了MCU与CPLD数据读写的控制部分,目前测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在显示快速变化的界面时有没有问题,还得靠大家共同完善。费话不说,上图:手机摄像头很菜,大家凑合着看。http://yun.baidu.com/s/1c01WtuK

网友:
动动手,分到手

网友:
做的很赛啊,顶一个

网友A:
想问一下MCU与CPLD是如何配合工作的(在显示屏这块)

网友B:
这个里面是SRAM还是SDRAM驱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MCU与CPLD是如何配合工作的(在显示屏这块)

可以做成标准的8080接口,不过这里为了配合小马哥的ARM程序,将8080接口中的RS信号换成了两根地址线来区分是命令还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是SRAM还是SDRAM驱动的啊?

控制难度较低的SRAM,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难度较低的SRAM,哈哈。

是不是将CPLD当一个刷新屏的芯片来用呢?

楼主:
是的,刷屏芯片,描述的很准确。

网友:
做的很不错哦

网友C:
很不错,板子图能否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板子图能否传一个?

打样的PCB裸板吗?

网友:
厉害。。喜欢小马哥的界面。

网友:
没有原理图啊!想自己也弄一个试试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的PCB裸板吗?

嗯,不行的话,原理图传一个

楼主:
原理图就是小马哥在坛子里开源的iBoard的一部分,剩余的PCB空板在家里,我晚上回去拍个照,上传给大家。

网友:
顶一个,可惜不太会CPLD

网友D:
楼主板子有没有多的,给一块玩玩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板子有没有多的,给一块玩玩啥样

有,打样了五块。用了两块,还用三块,要的话上联系方式。

网友:
有,打样了五块。用了两块,还用三块,要的话上联系方式。

不知道你的TFT屏在哪里买的

楼主:
记不得了,很早前在TB上买的。

网友:
记不得了,很早前在TB上买的。

能给个板子玩玩吗

网友:
记不得了,很早前在TB上买的。

价格好商量的

楼主:
可以,还有三块剩余。已经答应23楼一块了,还没有发货。算你一块,就只剩下一块了,请上地址。

楼主:
这个板子我留了一个OV7670的接口,有兴趣的可以玩一下。

网友(2016-11-04):
不错  下载学习一下  也想看看语言写出来的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我留了一个OV7670的接口,有兴趣的可以玩一下。

楼主留一块给我,我要了,怎么联系到你呢,能留个qq吗

网友F:
我的也是仿造银杏的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留一块给我,我要了,怎么联系到你呢,能留个qq吗

时间好久了,我找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到一块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好久了,我找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到一块儿。

好吧,如果找到的话,希望可以留一块给我,谢谢

网友:
下载了  然后验证了一下  在ihmi43上测试  没有成功  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  回头有时间了 再找找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G:
对了  这个cpld的程序 编译好了  直接下载  然后用小马哥的stm32程序   可以驱动成功吗?还是说得用您自己写的stm32程序才可以驱动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  这个cpld的程序 编译好了  直接下载  然后用小马哥的stm32程序   可以驱动成功吗?还是说得用您自己 ...

可以,板子上用的就是小马哥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板子上用的就是小马哥的程序。

谢谢您的分享   我的调试过程是这样的,用quartus II 7.2  新建的工程,然后加载程序文件  define.v 和 tft_driver.v  编译通过后,分配管脚  按照这个文件EPM240T100.tcl分配的,后来我又对照原理图把管脚确认了一遍   然后再编译,编译成功后,直接下载程序  板子是小马哥的 iHMI43板子  结果没有成功   应该是我操作过程中哪出问题了   您能帮我分析一下  是哪个地方我没有操作正确导致的呢?
再次谢谢您的讲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仿造银杏的驱动方式

您好 您的也是用这个cpld的程序吗  还是用小马哥的程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好 您的也是用这个cpld的程序吗  还是用小马哥的程序呢?

小马哥的程序,我稍微修改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马哥的程序,我稍微修改了一点点。

恩  谢谢啦   原理图  看起来有点吃力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马哥的程序,我稍微修改了一点点。

对了  这个帖子的语言版本的程序  您试试了吗   调试成功了吗   谢谢啦

网友G(2016-12-28):
您好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显示屏显示这样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显示屏显示这样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您啦

感觉是显存数据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显存数据错误。

谢谢您   这个是cpld程序的问题 还是stm32程序的问题呢?
我用这个板子  在学习您的程序    基本上看得差不多了   再仔细分析一下
我主要是做硬件研发的   fpga 仅仅是业余爱好   能力还差得很多  所以有些问题  问的很没有水平
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谢谢啦

网友(2017-12-02):
顶,刷屏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