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尝试下CPLD或者FPGA的话,怎么入手?

楼主(2014-08-25):
1。软件环境用的是QII和ISE?不同厂家用不同的吧。
2. 必须用verilog hdl语言么,可不可以兼容C语言。
3. 买100多块开发板合适么。
4. 如果自己做的话,现在主要的芯片大概有那些?我知道的有EPM,E2c...
5. 买的话仿真器是很必要的么,因为我用单片机的时候很少用有仿真的下载器,都是只用下载就好了,fpga的话很必要用仿真么
我现在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还得多了解啊,有没有给几个建议的。

网友A:
1、随便一个用好了另一个都会很快上手
2、只能用HDL,除非偷懒用C2H的工具,不过效率非常一般,你也学不到什么
3、够用就好
4、A家的话EP4CE系列不错,价格公道性能好
5、没有仿真器下不了程序,没有仿真器用不了SignalTapII等工具,根本就是抓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随便一个用好了另一个都会很快上手
2、只能用HDL,除非偷懒用C2H的工具,不过效率非常一般,你也学不到 ...

学习了,最近我打算入手一个FPGA板子 ,差不多和LZ一样的想法
听说Verilog HDL很好用,
楼上的大牛帮我看看这个板子怎么样啊?
最近我打算入手一款板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随便一个用好了另一个都会很快上手
2、只能用HDL,除非偷懒用C2H的工具,不过效率非常一般,你也学不到 ...

恩谢谢,最后一个有点疑问,如果想单独下载的话,不是只用一根下载线就够了么,或者像是单片机里的ASP和JTAG的区别,asp不是就只能下载程序么,jtag就是还能仿真用

网友:
以前的altera fpga开发板一般会有两个口,as和jtag,as用来烧写配置文件,jtag用来仿真,但是都是通过仿真器来进行的,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fpga的配置方式和原理

网友:
我有开发板,CPLD开发板,全功能,有串口,VGA接口,PS/2接口可接键盘鼠标,有8组LED及数码管,8组按钮,只卖99元哦,我之前学好了暂时放关吃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704-1-1.html

网友:
建议先学CPLD吧,入门简单些,FPGA资源多,入门稍难些,语言都用verilog吧,也很快的,开发软件,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但语言一样,区别不大吧,下载一般每个厂家也有专门的仿真下载器,JTAG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最近我打算入手一个FPGA板子 ,差不多和LZ一样的想法
听说Verilog HDL很好用,
楼上的大牛帮我 ...

科姆的黑金更合适吧,价钱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科姆的黑金更合适吧,价钱也不贵

黑金资料少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最近我打算入手一个FPGA板子 ,差不多和LZ一样的想法
听说Verilog HDL很好用,
楼上的大牛帮我 ...

我最近有一块黑金的开发版准备出手,如果想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有一块黑金的开发版准备出手,如果想要的话联系我

c几的,多少米

网友D:
C2
价格好说
130包邮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最近我打算入手一个FPGA板子 ,差不多和LZ一样的想法
听说Verilog HDL很好用,
楼上的大牛帮我 ...

板子这东西………… 看着有眼缘就好
鄙人更看重设计的精美程度,但也有人对价格很敏感,各有所爱

关键是买回来要把知识学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最后一个有点疑问,如果想单独下载的话,不是只用一根下载线就够了么,或者像是单片机里的ASP和J ...

1、建议你先了解一下FPGA的基本工作原理
2、一根线兼有仿真与下载功能,只有这一种,没人把这俩功能分开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
价格好说
130包邮怎么样

最新的QII已经不支持C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最后一个有点疑问,如果想单独下载的话,不是只用一根下载线就够了么,或者像是单片机里的ASP和J ...

另外补充一句……………………

你现在没意识到仿真器的作用,是因为你的水平不够

网友E:
建议买一个带SDRAM的,可玩性提高很多。如NIOS ,图片存储,TFT VGA等。

网友:
买个最小系统,自己搭个电路,网上下点资料看看应该能上手

网友:
cpld 和fpgq 开发方式一样,没有明显差别,不用分。

网友:
cpld  怎么入门。也有同样的 疑问??? 另外 学了 cpld 有什么用?  那些项目 比较适合用cpld???  请大家 简单 说一下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想学习fpga

网友:
学习了,我想学FPGA就是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F(2014-09-24):
1 .QUARTUS ii 是altera家的 ISE是xilinx的,主流的就是这两家了。2.verilog和 vhdl都可以,verilog容易上手,不兼容C语言,除非你上NIOS硬件描述语言和C语言第一个区别是并行。3.买块最小系统就行,不用太高端。如果你自己会焊一些简单的外设那更好,3.自己做的话搞个EMP240玩玩吧,3.必须要仿真器,要下载程序,才可以使用内嵌的signaltapII这是个很好的调试工具,多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一个带SDRAM的,可玩性提高很多。如NIOS ,图片存储,TFT VGA等。

这已经不是在学FPGA了,这是在学CPU上的C编程,还选了个不如ARM流行的NIOS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QUARTUS ii 是altera家的 ISE是xilinx的,主流的就是这两家了。2.verilog和 vhdl都可以,verilog容易上 ...

谢谢了,emp240,你说的最对应我问的了

网友:
买块开发板 慢慢研究,我也买过一块,但一直丢在那里了

网友:
请教那些项目或行业用cpld和fpg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QUARTUS ii 是altera家的 ISE是xilinx的,主流的就是这两家了。2.verilog和 vhdl都可以,verilog容易上 ...

你看这个怎么样?
班子: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10d7q8j2470
仿真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10d7q8j4223
感觉仿真器怎么这么贵啊

网友G:
60元,还贵?
想学就投资吧。
工资提高了,就赚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元,还贵?
想学就投资吧。
工资提高了,就赚回了。

我现在是个学生而已阿,好吧,还是想学一下,幸好自己可以做点小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个学生而已阿,好吧,还是想学一下,幸好自己可以做点小模块

喔,学生。
其他方面节约点。

网友H:
楼主写程序不用仿真器,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写程序不用仿真器,很厉害啊

因为写的都是小程序把

网友:
加油,网上有黑金的开发板,卖的很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这个怎么样?
班子: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vkhr4 ...

这不贵啦。。。我当初一买就是400多呢,也是狠下心来。。stm32 的仿真器150多呢

网友:
epm240资源是不是太紧张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随便一个用好了另一个都会很快上手
2、只能用HDL,除非偷懒用C2H的工具,不过效率非常一般,你也学不到 ...

能使用signalnap功能对硬件LE需求有点大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能使用signalnap功能对硬件LE需求有点大哇。

如果要抓取内部的总线或高速信号,SignalTapII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抓取内部的总线或高速信号,SignalTapII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受教了。之前觉得有示波器还要那个干吗。
你变成了元老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受教了。之前觉得有示波器还要那个干吗。
你变成了元老了哈。

是啊是啊,嘿嘿~

其实不同的分析工具,适用场合也不一样

示波器更注重于模拟信号,且更注重波的“形”
外置的逻辑分析仪,优势在于结合上位机可以轻松完成多种协议的分析
SignalTapII的优势在于灵活,总线位宽可以做得很大,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