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与PWM调速电路,请教。。。

楼主(2014-08-25):
电机标称5800RMP,24V
图上电路驱动很顺畅,
但取掉G1就不正常,电机振而不转,G2发热很厉害,为什么?哪位大师可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机震动不转貌似跟PWM频率有关,太高就会光震动不转动。。。。。

网友B:
可能G2工作在线性

网友:
不是去掉G1而是只去掉G1的驱动试试看,去掉G1,在G2的上端与电源端接一个续流二极管,试试看,是否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震动不转貌似跟PWM频率有关,太高就会光震动不转动。。。。。

频率3K到20K我都试过,频率低时振动更强.
而以上电路是17.1KHz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G2工作在线性

不理解,能解释吗?

网友B:
猜想是你驱动的事,你还是把你的电路工作条件叙述一下,脉冲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想是你驱动的事,你还是把你的电路工作条件叙述一下,脉冲怎么给的?

我的电路是以上的图没有G1,
单片机输出PWM,过光耦后提供10V左右的PWM给G2,用示波器看G2输入的PWM很好.

两个继电器只有一个吸合,那个吸合看是选择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C:
把电机当作电感,若去掉G1,当G2由导通变为断开时,电感将在G2的D极感应出高压,直到电压达到Vdss形成续流,或者将G2烧毁,总之G2会有电压\电流同时存在,所以会发热.
若真想省掉G1,则需要在原G1的DS处加一只二极管用于续流,看看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当作电感,若去掉G1,当G2由导通变为断开时,电感将在G2的D极感应出高压,直到电压达到Vdss形成续流,或者 ...

谢谢大师分析,一直以为,只要G2有肖基特反向二极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