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ax485中的各个拐角定义

楼主(2014-08-26):
请问各位大侠,在MAX485工作时候的使能是怎么控制的,在接受或者发送时候,DI和RO电压值分别是多少,不需要太深奥,只告诉我电压值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DI RO可以短接在一起,用一个IO控制。高电平的时候是一个状态,低电平是一个状态。实际是什么状态看芯片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 RO可以短接在一起,用一个IO控制。高电平的时候是一个状态,低电平是一个状态。实际是什么状态看芯片手 ...

这短在一起会不会就废了?

网友:
接收DI 3.3v RO 0V,发送DI 0V,RO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短在一起会不会就废了?

你参考下吧

网友B:
说好的“DI RO可以短接在一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好的“DI RO可以短接在一起”的呢

有必要纠正一下你

网友:
都是短在一起的,省IO口,一样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好的“DI RO可以短接在一起”的呢

应该是RE DE短接一起。不好意思

网友:
短在一起有弊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