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把通孔中间塞住吗?

楼主(2014-08-26):
通孔打在焊盘上,为了防止锡从通孔流走,有办法把通孔中间塞住吗?

网友:
工艺, 堵住。。。

网友:
通孔小点一般流不过去锡吧,小通孔一般JLC默认的都能塞住吧,?

网友:
工艺,叫什么名字忘了

网友:
过孔塞油

网友:
嘿嘿 还有过孔塞锡呢  不过这个实际上是过波峰焊时的副作用   具体不清楚

网友A:
过孔塞油一般不会在焊盘上塞的,所以最好不要把过孔打在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塞油一般不会在焊盘上塞的,所以最好不要把过孔打在焊盘上!

为了放置CSP封装的IC,想到这个办法。

0.25mm的球径,0.4的球间距,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四层板,半孔就可以